[技术问答]
离线烧录器载入的程序是否可以被读出?

楼主(2023-04-26):
.离线烧录器载入的程序是否可以被读出?

网友A:
如果选择芯片加密,就无法读取Flash的内容

网友B:
如果实在想**,我觉得是可以读出来的。

网友C:
离线烧录器的程序也是会被读出的,要好好保存!

网友D:
这个应该不可以读出来

网友E(2024-07-31):
离线烧录器的程序也是会被读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