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怎么样来进行烧录器的自我检测?

楼主(2023-04-27):
怎么样来进行烧录器的自我检测?

网友A:
编程器为可编程的集成电路写入数据的工具,编程器主要用于单片机(含嵌入式)/存储器(含BIOS)之类的芯片的编程(或称刷写)

网友B:
烧录器的自我监测?楼主想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C:
楼主是说想要烧录器进行自检?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啊

网友D:
有些编程器是可以自检的,但是小华的不知道支持不支持

网友E:
看编程器的厂家是不是做这个软件了 大部分应该都没有

网友F:
小华的烧录器可能是没有这个功能,可以咨询一下技术支持

网友G:
烧录器需要有上位机软件来执行 里边有写好的巡检程序

网友H:
烧录器的自我检测?什么意思?

网友I:
你指的是用烧录器检测目标硬件是否好用?

网友J:
编程器应该是有点检测的功能吧

网友K:
一般情况是通过SWD接口这种进行交互,实现检测的

网友L:
烧录器没有硬件自我检测的功能吧

网友M:
你弄个工装就好了,没必要用烧录器检测吧

网友N:
感觉烧录器检测不能稳吧,烧录器咋检测啊

网友O:
烧录器得带这个功能才行的

网友P:
给我的感觉是,烧录器好像不支持这种检测功能的

网友Q:
你用的是那个烧录器?我想看看烧录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