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离线烧录器上没有烧录转接板的情况下,怎么样来烧录芯片?

楼主(2023-04-28):
离线烧录器上没有烧录转接板的情况下,怎么样来烧录芯片?

网友A:
没有烧录转接板,那就用杜邦线呗。

网友B:
没有烧录转接板,要不自制一个,要么飞线。

网友C:
生为工程师,你怎么会问这种低级的问题。

网友D:
用杜邦线啊

网友E(2023-09-11):
买转接板呗,也没办法啊

网友F:
自己绘制一个吧,比较简单的,转接板

网友G:
还用离线烧录器,啧啧,有条件的呢

网友H:
我觉得还是用正常的烧录器比较好吧

网友I:
做个转接板不就完了,或者直接飞线。

网友J:
那就要用到转接板的啊,不然不方便的

网友K:
其实可以选择杜邦线来接入吧,也一样的

网友L:
你现场烧录的话,确实最好是配个转接板比较好

网友M:
转接板而已,烧录器都在自己手里了,就研究呗

网友N:
简单的很,让公司给你弄个转接板,或者自己绘制个

网友O:
你买个转接板就好了,没必要纠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