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为什么裸片的烧录无法正常导入HEX档?.

楼主(2023-04-29):
为什么裸片的烧录无法正常导入HEX档?.

网友A:
是不是路径有问题啊

网友B:
HEX文件格式通常是二进制文件格式,是不是你用的烧录工具或方式不正确?

网友C:
文件损坏或者有错误也不好使

网友D:
存储放错地方了么?

网友E:
是不是你的烧录软件就不行

网友F:
格式不匹配吧

网友G:
有没有可能是你hex有问题呢?

网友H:
参考一下数据手册看看引脚配置

网友I:
重新启动,检查一下硬件是否正常

网友J:
你用其他烧录工具烧录hex呢?是不是能好点

网友K:
给我的感觉是你操作失误了,才会这样的

网友L:
裸片你用什么工具来烧录的?

网友M(2023-06-08):
裸片?给裸片下载程序?

网友N:
是不是下载工具有问题。

网友O:
HEX文件打开应该是没问题,就是下载过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