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不同的系统时钟对电压有什么要求?

楼主(2023-04-24):
不同的系统时钟对电压有什么要求?

网友A:
只要供电电压稳定的在数据手册的范围之类,所有的系统时钟频率都可以正常使用,没有任何限制。

网友B:
在手册里边并没有单独强调不同时钟的供电

网友C:
只要在手册中给定的芯片的工作范围内就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各个系统时钟对电压没有特定的要求 服从芯片的供电范围

网友E:
没有特殊要求 只要电压稳定 文波满足 要求就行

网友F:
貌似有一点就是频率越高 需要的电压越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貌似有一点就是频率越高 需要的电压越高

这个可以忽略了吧 毕竟不能单独对时钟供电

网友H:
只要电压在芯片工作范围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