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为什么在烧录的时候没能找到对应的产品型号或弹出的烧录选项与用户手册不一致?.

楼主(2023-04-24):
为什么在烧录的时候没能找到对应的产品型号或弹出的烧录选项与用户手册不一致?.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网友B:
用的什么型号芯片啊?

网友C(2023-09-13):
那就是没弹出来呗,可能没识别你的MCU?

网友D:
不懂,你用的啥烧录软件啊,还带自弹的

网友E:
我觉得应该是芯片的问题吧,你换个官方的好用的MCU试试?

网友F:
用的什么烧录软件啊

网友G:
主要是你说的是啥,暂时我还没看懂的啊,哈哈

网友H:
烧录,你用啥烧录的,还有自弹不行的话,您能选择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