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每次安装完新的IDE,需要对仿真器做什么操作?

楼主(2023-04-25):
每次安装完新的IDE,需要对仿真器做什么操作?

网友A:
没啥特殊操作吧,选好烧录器直接下载就行了。你是有遇到什么问题吗?可以说说问题具体现象

网友B:
不用操作,直接就可以用

网友C(2023-10-18):
暂时应该不需要调试配置啥的

网友D:
你装完新的IDE,估计需要选择一下仿真器,之后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E:
这个你先试试呗,也许不需要操作之类的

网友F:
估计IDE初次使用可能会需要配置一下吧

网友G:
一般也不需要怎么配置的啊

网友H:
看你IDE的需求,一般是不用配置

网友I:
我觉得你这个IDE第一次安装和使用配置一下就行,其他都不用配置的

网友J:
你用的那款仿真器啊?

网友K:
大致不需要哈,这个很正常的

网友L:
为啥要每次安装完IDE,你的IDE用一次就卸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