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为什么在烧录的时候没有弹出代码设置选项?

楼主(2023-04-29):
为什么在烧录的时候没有弹出代码设置选项?

网友A:
什么没有弹出来啊?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烧录器?

网友C:
可能是代码库配置不正确

网友D:
未正确安装必要的软件和库文件?

网友E:
代码库不支持你的烧录器吧

网友F:
芯片型号不匹配吧

网友G:
啥都不提示吗?

网友H:
正常也不会自动弹出代码设置选项吧

网友I:
烧录程序可能存在问题,你编译通过了么

网友J:
你的代码设置是不是选的就是被隐藏这项啊

网友K:
名称不正确,使用的方法不对,或者包含中文字符等等,都有可能会这样

网友L:
你说的弹出选项,一般是什么样的啊?

网友M:
烧录工具出问题了吧

网友N:
你换个芯片看好用不,好用就是之前的芯片的坏了

网友O:
你的选项设置本身就没设置对,参考一下使用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