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为什么在仿真时有时出现无法跳到指定断点或仿真过程中功能异常的现象?

楼主(2023-04-28):
为什么在仿真时有时出现无法跳到指定断点或仿真过程中功能异常的现象?

网友A:
因为仿真有时候并不能模拟到外部触发事件吧

网友B:
有时候仿真并不能完全反应真是的情况

网友C:
仿真的时候异常了 需要找到异常的原因

网友D:
确实下是否开启编译器优化了。

网友E:
如果不能进入断点的话 那就需要判断是否满足了判定条件

网友F:
可能是楼主设置的触发条件出现了问题

网友G:
楼主在跳到指定位置的时候有相关的判定条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