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 MCU能用STLink下载吗

楼主(2023-04-23):
GD MCU能用STLink下载吗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找合适的芯片替换一下。

网友B(2023-06-05):
可以用 st link gd link j link

网友C(2023-07-25):
是的,GD系列的微控制器(MCU)可以使用ST-Link进行下载和调试

网友D:
ST-Link是STMicroelectronics公司提供的一种通用的调试和编程工具,可以与多种不同的微控制器兼容,包括一些GD系列的MCU

网友E:
能,得确保有兼容性的

网友F:
ST-Link工具可以与GD MCU兼容,但是有些特定的功能可能会受到限制或不支持

网友G:
最好还是使用GD自家的烧录器比较稳定可靠

网友H:
其实使用jlink就好了,支持大部分的MCU的

网友I:
应该可以吧,但是调试估计有些费劲

网友J:
这你咋不问问GD的FAE呢?

网友K:
别差个工具钱,买个DAPlink试试

网友L:
STlink一般只支持自己家的MCU,其他的都是JLINK或者DAPlink

网友M:
GD32MCU可以用STlink烧写程序

网友N:
下载一个官方的STM32 ST-LINK Utility软件

网友O:
JLINK这些肯定是能共用的。

网友P:
正确连接了STLink调试器和GD MCU芯片,并按照软件工具的指导进行设置和配置。

网友Q:
使用STLink进行下载时能够与GD MCU兼容。

网友R:
GigaDevice也有自己的烧录器和调试工具

网友S:
STLink下载工具通常不直接支持GD MCU。

网友T:
可以使用STLink来下载固件到GD MCU芯片上。

网友U:
gd32是支持stlink的。

网友V:
要看ST-Link版本有的不支持

网友W:
GD MCU可以使用STLink进行下载和调试。

网友X:
使用STLink下载固件到GD MCU上

网友Y:
STLink可以通过USB接口与微控制器进行连接,支持在线编程、在线调试、断点调试等功能。

网友Z:
GD MCU可以使用STLink进行下载和调试

网友AA:
STLink不直接支持GD MCU的下载和调试。

网友:
可以的 ,参考附件的第2章节

Mini GD32 V1.4_用户手册.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