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103和GD32F303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4-23):
GD32E103和GD32F303有什么区别?

网友A(2023-05-23):
型号不一样,所以处理器肯定不一样

网友B:
GD32E系列官采用嵌入式Flash

网友C:
E103应该是GD32微控制器系列的早期产品,而F303是对其的升级和优化

网友D:
你通过手册一对比不就知道差什么了么

网友E:
两种芯片的外设配置基本相同,但是一些外设模块的设计时序上可能有差异

网友F:
F303功能更多一些,性能也更好

网友G:
感觉像F303性能更强一些

网友H:
你是想用在什么场景啊?可以看看这个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23852045/article/details/109802955

网友I:
E103的每个引脚上多个复用的功能

网友J:
这个一般都是问问代理就好了

网友K:
存储大小不一样,F303的存储更大一些

网友L:
E系列是增强型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