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无刷电机一般用什么芯片驱动

楼主(2023-04-23):
看到一个帖子,没电路图。。所以不懂,这个用什么芯片驱动,分立元件吗

网友A:
您好,我们凌鸥芯片就是专注于电机控制的,所有MCU都支持三相无刷电机控制,有单独MCU的型号、集成驱动芯片以及集成LDO的、还有全集成(LDO,驱动芯片和MOS)d的AT039型号。使用单独MCU的就需要另外增加驱动芯片(不采用分立元件),低压的有LKS560,高压的有LKS520等等,驱动芯片详情请参考:https://www.lksmcu.com/index.php/GateDriv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们凌鸥芯片就是专注于电机控制的,所有MCU都支持三相无刷电机控制,有单独MCU的型号、集成驱动芯片 ...

感谢感谢,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