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LKS32MC08x OPA 运算放大器介绍

楼主(2023-04-23):
芯片集成4 路输入输出轨到轨(rail-to-rail)运算放大器,内置反馈电阻,外部引脚上需串联一
个电阻R0 到信号源。反馈电阻R2:R1 的阻值可通过寄存器RES_OPAx[1:0]设置,以实现不同的放大
倍数。
放大器的结构示意图如下所示:

图中两个R0 是片外需放置的电阻,阻值必须相等,最终的放大倍数为R2/(R1+R0)。
对于MOS 管电阻直接采样的应用,由于MOS 下管关断、上管导通时信号会升高到数十V 的电
源电压,为减小此时往芯片引脚里流入的电流,建议接>20kΩ 的外部电阻。
对于分流电阻采样的应用,建议接100~2KΩ 的外部电阻。C0 为信号滤波电容,和R0 形成一阶
RC 滤波电路。R0 的具体阻值可根据R0*C0 的滤波常数而定。如果信号上噪声较小不需要滤波、或者
信号需要很大的带宽(较快的响应速度),则C0 可以不加。
放大器可通过设置OPAOUT_EN<2:0>选择将4 路放大器中的某一路输出信号通过BUFFER 送至
P2.7 管脚口进行测量和应用(对应关系见datasheet 芯片管脚说明)。因为有BUFFER 存在,在运放
正常工作模式下也可以选择送一路运放输出信号出来。
芯片上电的默认状态下,放大器模块是关闭的。放大器可通过设置OPAxPDN=1 (x=0,1,2,3)打开。
开启放大器之前,需要先开启BGP 模块。
运放输入正负端内置钳位 二极管,电机相线通过一 个 匹配电阻后直接接入输入端,从而简化了
MOSFET电流采样的外置电路。

网友A:
轨到轨;就是满摆幅(可以为输出,也可以为输入)很多运放的输入不允许达到电源或地,输出达不到电源或地

网友B:
经过特殊设计的运放可以允许输入电位在从负电源到正电源的整个区间变化,甚至稍微高于正电源或稍微低于负电源也被允许。这种运放称为轨到轨(Rail-to-Rail)输入运算放大器。

网友C:
如果芯片只有正电压供电 还能做到轨到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芯片只有正电压供电 还能做到轨到轨吗

应该是可以的 我选过一款 不过真的是极少

网友E:
外部电阻的选择是根据流入的电流来确定的吗

网友F:
这种放大器可以对交流信号进行放大处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