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做小家电行业一般用什么mcu比较好呢?最好有点安全功能的

楼主(2023-04-23):
想问下,做小家电行业一般用什么mcu比较好呢?最好有点安全功能的

网友A:
可以试试LKT6850这颗安全mcu

网友B:
什么是安全mcu?

网友C:
mcu大家都知道,就是一款产品的主控呗,安全mcu指的是带有防护操作

网友D:
具体是咋实现的

网友E:
一般来说会有一些寄存器控制产品的程序区或者数据区

网友F:
拆几台同行的竞品来看看人家用什么

网友G:
可以试下用比亚迪家电MCU

网友H:
小家电行业电器要什么安全功能

网友I:
我用STC的MCU还不错,楼主可以考虑。

网友J:
目前中微  比亚迪多。

网友K:
引用 网友E:
一般来说会有一些寄存器控制产品的程序区或者数据区

哦,是不是可以锁定不允许读或者更改之类的?

网友L:
那是系统层面,底层还有加密机制可以更好的保护

网友M:
这是北京公司的吧,他家也做加密芯片,功能挺好的

网友N:
有机会可以试一下

楼主:
对了,加密芯片又是什么,也是主控的一种吗?

网友A:
是一个单独的模块,可以保护主控的,根据不同的方案可以选择

网友C:
加密芯片通常是和mcu配合,实现某个功能或者某种认证机制,其目的是通过对加密芯片的私密性安全性,来保证mcu不被抄板

网友B:
那挺有用的哈,新产品热门的肯定能用到

网友D:
一般都有什么方案

网友E:
认证类的简单迅速,安全性还是要以可编程的为主

网友L:
试试吧LKT4110U吧,支持3DES、可编程,程序区、存储区,底层加密、防探测这款挺好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L:
试试吧LKT4110U吧,支持3DES、可编程,程序区、存储区,底层加密、防探测这款挺好的  ...

是国产的芯片吗?

网友M:
是国产的,口碑挺好的

网友N:
有机会可以试试哈,安全mcu、加密芯片,都能用得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