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硬件工程师常见问题与答疑

楼主(2023-04-23):
在工作中,尤其是做了很多年的,有些问题可能不知道,又不好意思问,怕别人说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很尴尬,而且百度又搜不到,本博主收集了很多答疑,希望里面有对你有用的,或者是有的问题你现在没遇到哦,可能以后会遇到。

问:如何将一块实物硬制版的布线快速、原封不动地做到电脑之中?
复:最快的办法就是扫描,然后用BMP2PCB程序转换成胶片文件,然后再修改,但你的PCB精度必须在 0.2MM以上。
问:直接画PCB板时,如何为一个电路接点定义网络名?
复:在Net编辑对话框中设置。
问:怎么让做的资料中有孔径显示或符号标志,同allego一样?
复:在输出中有选项,可以产生钻孔统计及各种孔径符号。
问:自动布线的锁定功能不好用,系统有的会重布,不知道怎么回事?
复:最新的版本无此类问题。
问:如何实现多个原器件的整体翻转?
复:一次选中所要翻转的元件。
问:我用的p 99 版加入汉字就死机,是什么原因?
复:应是D版所致。
问:powpcb的文件怎样用PROTEL打开?
复:先新建一PCB文件,然后使用导入功能达到。
问:怎样从PROTEL99 中导入GERBER文件?
复:Protel pcb只能导入自己的Gerber,而Protel的CAM可以导入其它格式的Gerber。
问:如何把布好PCB走线的细线条部分地改为粗线条?
复:双击修改+全局编辑。注意匹配条件。修改规则使之适应新线宽。
问:如何修改一个集成电路封装内的焊盘尺寸?若全局修改的话应如何设置?
复:全部选定,进行全局编辑。
问:如何修改一个集成电路封装内的焊盘尺寸?
复:在库中修改一个集成电路封装内的焊盘尺寸大家都知道,在PCB板上也可以修改。(先在元件属性中解锁)。
问:能否在做PCB时对元件符号的某些部分加以修改或删除?
复:在元件属性中去掉元件锁定,就可在PCB中编辑元件,并且不会影响库中元件。
问:该焊盘为地线,包地之后,该焊盘与地所连线如何设置宽度?
复:包地前设置与焊盘的连接方式。
问:为何 99se存储时要改为工程项目的格式?
复:便于文件管理。
问:如何去掉PCB上元件的如电阻阻值,电容大小等等,要一个个去掉吗?是否有快捷的方法。
复:使用全局编辑,同一层全部隐藏。
问:能告诉将要推出的新版本的PROTEL的名称吗?简单介绍一下有哪些新功能?protel手动布线的推挤能力太弱。
复:Protel DXP,在仿真和布线方面会有大的提高。
问:如何把敷铜区中的分离的小块敷铜除去?
复:在敷铜时选择"去除死铜"。
问:VDD和GND都用焊盘连到哪儿了,怎么看不到呀?
复:打开网络标号显示。
问:在PCB中有画弧线?在画完直线,接着直接可以画弧线具体如DOS版弧线模式那样!能实现吗?能的话,如何设置?
复:可以,使用shift+空格可以切换布线形式。
问:protel99se9 层次图的总图用editexport spread生成电子表格的时候,却没有生成各分图纸里面的元件及对应标号、封装等。如果想用电子表格的方式一次性修改全部图纸的封装,再更新原理图,该怎么做?
复:点中相应的选项即可。
问:protel99se6 的PCB通过specctra interface导出到specctra10.1 里面,发现那些没有网络标号的焊盘都不见了,结果specctra就从那些实际有焊盘的地方走线,布得一塌糊涂,这种情况如何避免?
复:凡涉及到两种软件的导入/导出,多数需要人工做一些调整。
问:在打开内电层时,放置元件和过孔等时,好像和内电层短接在一起了,是否正确?
复:内电层显示出的效果与实际的缚铜效果相反,所以是正确的。
问:protel的执行速度太慢,太耗内存了,这是为什么?而如allegro那么大的系统,执行起来却很流畅!
复:最新的Protel软件已不是完成一个简单的PCB设计,而是系统设计,包括文件管理、3D分析等。只要PIII,128M。以上内存,Protel亦可运行如飞。
问:如何自动布线中加盲,埋孔?
复:设置自动布线规则时允许添加盲孔和埋孔。
问:3D的功能对硬件有什么要求?谢谢,我的好象不行。
复:请把金山词霸关掉。
问:补泪滴可以一个一个加吗?
复:当然可以。
问:请问在PROTEL99SE中倒入PADS文件, 为何焊盘属性改了?
复:这类问题,一般都需要手工做调整,如修改属性等。
问:protell99se能否打开orcad格式的档案,如不能以后是否会考虑添加这一功能?
复:现在可以打开。
问:在 99SEPCB板中加入汉字没发加,但汉化后SE少了不少东西!
复:可能是安装的文件与配置不正确。
问:SE在菜单汉化后,在哪儿启动 3D功能?
复:您说的是View3D接口吗,请在系统菜单(左边大箭头下)启动。
问:请问如何画内孔不是圆形的焊盘?
复:不行。
问:在PCB中有几种走线模式?我的计算机只有两种,通过空格来切换?
复:Shift+空格。
问:对于某些可能有较大电流的线,如果我希望线上不涂绿油,以便我在其上上锡,以增大电流。我该怎么设计?谢谢!
复:可以简单地在阻焊层放置您想要的上锡的形状。
问:如何连续画弧线,用画园的方法每个弯画个园吗?
复:不用,直接用圆弧画。
问:如何锁定一条布线?
复:先选中这个网络,然后在属性里改。
问:随着每次修改的次数越来越多,protel文件也越来越大,请问怎么可以让他文件尺寸变小呢?
复:在系统菜单中有数据库工具。(Fiel菜单左边的大箭头下)。
问:请问PROTEL中画PCB板如何设置采用总线方式布线?
复:Shift+空格。
问:如何利用protel的PLD功能编写GAL16V8 程序?
复:利用protel的PLD功能编写GAL16V8 程序比较简单,直接使用Cupl DHL硬件描述语言就可以编程了。帮助里有实例。Step by step。
问:我用 99se6 布一块 4 层板子,布了一个小时又二十分钟布到 99.6%,但再过来 11 小时多以后却只布到 99.9%!不得已让它停止了。
复:对剩下的几个Net,做一下手工预布,剩下的再自动,可达到 100%的布通。
问:在pcb多层电路板设计中,如何设置内电层?前提是完全手工布局和布线。
复:有专门的菜单设置。
问:protel PCB图可否输出其它文件格式,如HyperLynx的? 它的帮助文件中说可以,但是在菜单中却没有这个选项。
复:现在Protel自带有PCB信号分析功能。
问:请问pcb里不同的net,最后怎么让他们连在一起?
复:最好不要这么做,应该先改原理图,按规矩来,别人接手容易些。
问:自动布线前如何把先布的线锁定??一个一个选么?
复:99SE中的锁定预布线功能很好,不用一个一个地选,只要在自动布线设置中点一个勾就可以了。
问:PSPICE的功能有没有改变?
复:在Protel即将推出的新版本中,仿真功能会有大的提升。
问:如何使用Protel 99se的PLD仿真功能?
复:首先要有仿真输入文件(.si),其次在configure中要选择Absolute ABS选项,编译成功后,可仿真。看仿真输出文件。
问:protel.ddb历史记录如何删?
复:先删除至回收战,然后清空回收站。
问:自动布线为什么会修改事先已布的线而且把它们认为没有布过重新布了而设置我也正确了?
复:把先布的线锁定。应该就可以了。
问:布线后有的线在视觉上明显太差,PROTEL这样布线有他的道理吗(电气上)?
复:仅仅通过自动布线,任何一个布线器的结果都不会太美观。
问:可以在焊盘属性中修改焊盘的X和Y的尺寸吗?
复:可以。
问:protel99se后有没推出新的版本?
复:即将推出。该版本耗时 2 年多,无论在功能、规模上都与Protel99SE,有极大的飞跃。
问:99se的 3d功能能更增进些吗?好像只能从正面看!其外形能自己做吗?
复:3D图形可以用 Ctrl + 上,下,左,右 键翻转一定的角度。不过用处不大,显卡要好才行。
问:有没有设方孔的好办**除了在机械层上画。
复:可以,在Multi Layer上设置。
问:一个问题:填充时,假设布线规则中间距为 20mil,但我有些器件要求 100mil间距,怎样才能自动填充?
复:可以在design-->rules-->clearance constraint里加。
问:在protel中能否用orcad原理图?
复:需要将orcad原理图生成protel支持的网表文件,再由protel打开即可。
问:请问多层电路板是否可以用自动布线?
复:可以的,跟双面板一样的,设置好就行了。

总结:当我们平时有问题,不好意思问的,百度又搜不到的,可以看下本篇文章的答疑,博主自己收集的。喜欢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或者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