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不同的mplab编译问题

楼主(2023-04-23):
同样的项目,同样的编译器,在mplab v 8.92编译成功了,在mplab x 5.3失败

网友A:
这个芯片太老了,所以你用老版本的更适合。

网友B:
Hitech编译器确实太老了,在X IDE下一般都使用XC编译器了。不过你可以先查一下编译器在MPLAB X IDE的编译器工具链选项卡里的路径是不是正确。另外,在项目属性里看一下选中的pack和编译器的版本是不是和器件兼容。
或者,你可以先在MPLAB X IDE里新建一个项目试试编译工具链是否有效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