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配套工具] 低功耗唤醒的常用方式有哪些?

楼主(2023-04-23):
低功耗唤醒的常用方式有哪些?

唯一用过的,中断唤醒,应该所有单片机都会有吧

网友A:
CW32 MCU唤醒功能由工作模式和中断源共同决定,常用的唤醒中断源有RTC、GPIO、定时器、UART等外设,请参考CW32 MCU用户手册中“电源控制与功耗”章节。

网友B:
低功耗模式也有好几种的 每种的唤醒模式都是有所不同的

网友C:
定时器中断 外部io中断以及串口中断都可以唤醒的

网友D:
另外还得确认当前低功耗模式下 相关模块是不是能正常工作

网友E:
MCU进入低功耗之后,以极低的功耗维持着系统“活着”,但是醒过来是需要一定条件的,比如定个“闹钟”,按键“按一下”等

网友F:
常用的唤醒方式其实就是rtc啊 io口啊 定时器还有就是串口  但是具体到使用什么 跟楼主使用的低功耗模式还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常用的唤醒方式其实就是rtc啊 io口啊 定时器还有就是串口  但是具体到使用什么 跟楼主使用的低功耗模式还有 ...

是的 如果当前模式下 模块都不能正常工作了 当然就无法唤醒单片机了

网友H:
外部中断或者定时器中断唤醒

网友I(2023-06-08):
RTC定时唤醒

网友J:
我原来用过STM8L的AWU很好用,我刚才去看了一下,中断有32个中断源可以从睡眠模式唤醒,深度睡眠模式有
中断号0(IWDT)
1(LVD)
2(RTC)
4(RCC)
5(GPIOA)
6(GPIOB)
7(GPIOC、GPIOD)
8(GPIOE、GPIOF)
14(VC1)
15(VC2)
27(UART1、UART4)
28(UART2、UART5)
29(UART3、UART6)
30(AUTOTRIM、LCD)
31(FAULT)
使用中断退出休眠模式,用户必须在进入休眠(包括深度休眠)前使能此中断的允许位。中断唤醒退出休眠模式后,CPU 将立即进入此中断的中断服务程序。如果用户未设置此中断服务程序,且为立即进入休眠时:CPU 将继续执行进入休眠的 WFI 指令的下一条语句;而为退出时进入休眠时:继续执行最后进入的中断服务程序的下一条语句。一般情况下,基于系统可靠性考虑,强烈建议用户设置此中断的服务程序,并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清除中断请求和中断标志。
中断唤醒退出深度休眠模式时,CPU 运行状态与退出休眠模式相同。
深度休眠模式下系统将自动关闭高速时钟,在退出深度休眠时,CW32L083 为用户额外增加了一种系统时钟选择,用户既可以选择继续使用进入深度休眠时使用的时钟,也可选择 HSI 作为系统时钟。配置系统控制寄存器SYSCTRL_CR2 的 WAKEUPCLK 位域为 1,则在中断唤醒退出深度休眠模式后自动使用内部高速时钟 HSI 作为系统时钟,由于 HSI 时钟的恢复时间比 HSE 更快,从而可以加速系统唤醒。

网友K:
外部中断唤醒(按键或者通讯唤醒)

网友L:
低功耗常用唤醒模式主要是外部中断唤醒或者定时器中断唤醒

网友M:
通过在设备中添加定时器,定时唤醒设备以执行特定任务。

网友N:
通过外部信号(如按键输入、传感器检测等)产生中断信号,从而唤醒设备处理相应的任务。

网友O:
其实一般唤醒就是中断,但这个中断又分好多,细节楼主可以参考芯源的手册

网友P:
rtc 外部中断 还有特殊引脚啥的

网友Q(2023-08-10):
外部间断大概定时器间断叫醒

网友R:
中断唤醒退出深度休眠模式时,CPU 运行状态与退出休眠模式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