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单片机消除按键抖动的三种方法及对比

楼主(2023-04-23):
1、没有消除抖动的原始代码:

  • #include <REGX52.H>

  • #include <intrins.h>

  • sbit KeyValue=P3^7;

  • unsigned char code segment[]={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定义数码管显示0~9

  • void main(){

  •         static char count=1;

  •         P2=segment[0]; //开始运行显示0

  •         while(1){

  •                 if(KeyValue==0){

  •                         P2=segment[count];

  •                         count++;

  •                         if(count>=10){   //超过0~9,数码管显示回到0

  •                                 count=0;

  •                         }

  •                 }

  •         }

  • }

楼主:
2、延时消除抖动

存在如下缺点:

delay()延时函数会占用大量时间;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KeyValue=P3^7;

unsigned char code segment[]={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delay(){ //延时程序

        unsigned int i=20500;

        while(i--);

}

void main(){

        static char count=1;

        P2=segment[0];

        while(1){

                if(KeyValue==0){//按键按下

                        delay();//延时一段时间

                        if(KeyValue==0){//重新判断按键状态

                                P2=segment[count];

                                count++;

                                if(count>=10){

                                count=0;

                                }

                        }

                }

        }

}

楼主:
3、使用定时器消抖

原理说明:1次按下+1次抬起构成一个按键动作,当同时检测到这两个动作时,才完成一次按键操作。按下时,将按键值存储为0;抬起时,将按键值存储为1。在前一次的按键值为0的前提下,检测当前按键值是否为1,如果为1,表示此次按键有效,否则此次按键无效。

缺点:会占用一个定时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KeyValue=P3^7;

bit  KeyStatus=1;

unsigned char code segment[]={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main(){

        bit KeySave=1;

        unsigned char count=0;

        P2=segment[0];

        /**************开启中断**************************/

        EA=1;

        TMOD=0x01;

        TH0=0xF8;

        TL0=0xCD;

        ET0=1;

        TR0=1;

        while(1){

                if(KeyStatus!=KeySave){//检测按键值是否改变,初始时按键值为1,在此检测按键值是否变为0,为0则继续

                        if(KeySave==0){//如果前一次的按键值为0,说明本次按键抬起,本次按键有效;否则为按键按下操作,跳转到最后一步,将按键值取反

                                count++;//对按键值+1

                                if (count>=10){

                                        count=0;

                                }

                                P2=segment[count];

                        }

                        KeySave=~KeySave;

                }

        }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KeyBuff=0xff;

        TH0=0xF8;

        TL0=0xCD;

        KeyBuff=(KeyBuff<<1)|KeyValue;

        switch(KeyBuff){

          case 0xff:

                        KeyStatus=1;

                  break;

          case 0x00:

                        KeyStatus=0;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A:
延时消抖的问题就在于延长多长时间不好掌握啊

网友B:
还有一种就是短时间内读取多次,然后取多

网友C:
感觉通过软件消抖远不如通过硬件消抖简单

网友D:
如果是使用中断模式然后还不消抖的话 那程序就要乱套了

网友E:
软件消抖如何避免丢到正常的按键操作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软件消抖如何避免丢到正常的按键操作呢

感觉这个不好操作,只能是根据经验来了  丢了也就丢了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软件消抖如何避免丢到正常的按键操作呢

可以使用扫描的模式,例如每隔1ms扫描一次,连续读取到10~20次算有效按键.

网友H:
现在都是硬件防抖的,还靠软件来算?

网友I(2024-01-27):
硬件消抖最安全

网友J:
软件消抖其实还是挺实用的

网友K:
楼主说的是软件消除策略

网友L:
硬件设计才是关键的

硬件很关键

网友M:
比较实用的软件消抖

网友N:
通过使用电路元件(如电阻、电容、二极管或RS触发器等)来消除按键抖动。

网友O:
常用的硬件去抖电路包括电阻-电容(RC)滤波电路和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P:
软件消抖是通过编写程序来消除按键抖动。

网友Q:
软件消抖易于实现,且灵活性强

网友R:
当检测到按键状态变化时,并不是立即响应,而是等待一段时间(通常几个毫秒),然后再次检测按键状态。如果在此期间按键状态没有变化,则确认是一次有效的按键动作;如果状态改变了,则忽略这次信号,继续监测。

网友S:
最简单实用的就是软件滤波,设置滤波阀值。

网友T:
利用电容的充放电特性,使按键两端的电压平缓变化,直至电容充放电到达一定电压阈值时,单片机才读取到电平变化。

网友U:
通常使用RC滤波器或RS触发器。

网友V:
使用软件消抖来处理

网友W:
在单片机程序中加入延时函数,检测出键闭合后执行一个延时程序,等待按键稳定后再一次检测键的状态。

网友X:
硬件消抖需要额外的电路元件,可能会增加系统的复杂性和成本。

网友Y:
软件防抖滤波最实用

网友Z:
另一种方法是在短时间内多次阅读,然后取多个

网友AA:
经由过程利用电路元件(如电阻、电容、二极管或者rs触发器等)来解除按键发抖。

网友AB:
软件消抖会占用单片机的处理时间,降低其使用效率。当按键数量较多时,处理效率可能会进一步降低。

网友AC:
硬件滤波法是通过在硬件层面设计滤波电路来消除按键抖动

网友AD:
相对延时法更精确,不会因固定的延时造成不必要的等待,对系统的实时性影响较小。

网友AE:
在按键电路中增加二极管等元件实现硬件消抖,同时在程序中加入软件消抖处理。

网友AF:
电平检测法是通过在单片机中设置一个定时器,在定时器超时后检测按键电平是否发生变化来消除按键抖动。如果电平发生变化,则认为按键已稳定,可以进行按键处理。

网友AG:
软件稳定实际上是非常实用的

网友AH:
在检测到按键状态变化后,延迟一段时间再次检测,以确定按键状态是否稳定。

网友AI:
软件滤波法是通过在软件层面编写滤波算法来消除按键抖动

网友AJ:
若使用固定硬件滤波,对某些特殊应用场景可能不够灵活。

网友AK:
经常使用的硬件去抖电路包含电阻-电容(rc)滤波电路以及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AL:
定时器中断消抖能有效节约CPU资源,但对于没有定时器资源的单片机来说可能不是最佳选择。

网友AM:
硬件消抖是通过增加外部电路来消除按键抖动。

网友N:
在检测到按键按下后,等待一段固定时间(一般为5ms~20ms),然后再进行一次按键状态判断。如果两次判断结果一致,则认为按键有效。

网友AN:
硬件去抖适合对去抖效果要求较高的场合,但可能会增加电路的复杂度

网友AO:
利用定时器中断来检测按键状态,当按键被按下时触发定时器中断,并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读取按键状态。

网友AP:
硬件消抖的优点是能够有效地消除抖动,且对单片机性能影响较小。然而,硬件消抖需要额外的电路,增加了成本和复杂性。

网友AQ:
常见的滤波电路有RC滤波器、施密特触发器等。

网友AR:
通过硬件电路对按键的信号进行滤波,平滑抖动。

网友AS:
硬件滤波法最高效、可靠,但会增加硬件成本和设计复杂度。

网友AT:
可以使用RC电路来平滑按键两端电压的变化,从而消除由于抖动产生的瞬时电压波动。

网友AU:
我觉得用软件消除抖动比用硬件消除抖动要简单得多

网友T:
软件消抖是通过在程序中增加一定的延时,来忽略掉由于抖动造成的短暂信号变化。

网友AV:
软件延时法最简单易行,但不够精确且占用CPU时间

网友AW:
件消抖的方法是使用双稳态电路,如由两个“与非”门组成的RS触发器,来稳定按键信号,避免抖动造成的错误触发。

网友AX:
软件去抖动循环计数法优化了CPU资源消耗

网友AY:
延时时间固定,可能无法适应所有情况下的按键抖动;延时会导致系统响应速度降低,尤其是当系统中有多任务需要处理时。

网友AZ:
在按键电路中加入RC滤波器或施密特触发器等硬件元件,通过硬件手段将按键抖动滤除掉后再输入到单片机IO口。

网友BA:
软件去抖实现简单

网友BB:
那种方法更实用呢?

网友BC:
三种消抖哪一种最实用呢?

网友BD:
最简单实用的方法是软件过滤,设置过滤阈值。

网友BE:
引用 楼主:
2、延时消除抖动

存在如下缺点:

延时消除抖动比较常用

网友BF(2024-03-01):
另一种方法是在短时间内多次阅读,然后进行多次阅读

网友BG:
How to avoid losing normal button operations in software stabilization

网友BH:
硬件稳定适用于需要高稳定效果的情况,但它可能会增加电路的复杂性

网友BI:
在微控制器程序中增加延迟功能,以检测密钥关闭并执行延迟程序。

网友BJ:
软件稳定是在程序中添加一定的延迟以忽略由抖动引起的短暂信号变化的过程。

网友BK:
在按钮电路中加入二极管等元件实现硬件稳定,并在程序中加入软件稳定处理。

网友L:
软件消抖好还是硬件消抖好呢?

网友BL:
消抖的方式方法以及稳定性很重要

网友BB:
消抖与不消抖有什么显著特点嘛?

网友BC:
硬件消抖能够正常快速的解决问题

网友BE:
常用的硬件去抖电路包括电阻-电容(RC)滤波电路和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BM(2024-07-17):
引用 网友Q:
软件消抖易于实现,且灵活性强

就是, 延时不用特别设置, 程序里随便找一个定时周期10-50mS的, 挂在上面即可. 全是几mS的, 在里面扩一个出来.

网友BM:
比如2mS刷新数码管程序, 在里面设一个变量, 每次刷新+1, 加到10, 就是定时20mS, 执行一次按键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