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如何加速SPI总线操作外设(如LCD或者FLASH存储器等)的速度?

楼主(2023-04-23):
SPI一直摸不透,芯片有个叫NSS的脚,说明书写有软件模式有硬件模式
软件模式其实就是将NSS作为普通引脚用,硬件模式我一开始以为会根据发送寄存器置位时候NSS自动拉低,然后发送完自动拉高,但事实根本不会,是不是我理解错误呢?

感觉发送数据大部分都耗费在NSS脚控制,和等待发送完毕标记,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速?或者和DMA搭配?

网友A:
硬件是自动的,可能你没有配置好,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B:
硬件NSS一般用得很少吧,如果SPI只驱动一个设备的话,直接CS拉低不用NSS就行了啊,然后根据设备通信速率最大值配置SPI的速度,DMA发送数据。

网友C:
1的硬件CS比较原始,SPI关闭才释放CS,用这个系列就别用硬件CS了,软件CS照顾从设备的时序就可以,满足的话怎么快怎么来,不一定硬要延时很多。

网友D:
波特率就是那些 怎么才可以更加快速呢

网友E:
当主机启动通信时,NSS引脚被驱动为低电平,并且在SPI被禁用之前一直处于低电平

网友F:
硬件设计中nSS不论是配置为软件管理还是硬件管理都无法自动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