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去耦电容在单片机电路中的应用介绍

楼主(2023-04-24):
首先来看图 1,这是 USB 接口和供电电路。

图 1 USB 接口和供电电路

左边这张图,过了保险丝以后,接了一个 470uF 的电容 C16,右边这张图,经过开关后,接了一个 100uF 的电容 C19,并且并联了一个 0.1uF 的电容 C10。其中 C16 和 C19 起到的作用是一样的,C10 的作用和他们两个不一样,我们先来介绍这 2 个大一点的电容。

容值比较大的电容,理论上可以理解成水缸或者水池子,同时,大家可以直接把电流理解成水流,其实大自然万物的原理都是类似的。

作用一,缓冲作用。当上电的瞬间,电流从电源处流下来的时候,不稳定,容易冲击电子器件,加个电容可以起到缓冲作用。就如同我们直接用水龙头的水浇地,容易冲坏花花草草。我们只需要在水龙头处加个水池,让水经过水池后再缓慢流进草地,就不会冲坏花草,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

作用二,稳定作用。我们的一整套电路,后级电子器件的功率大小都不一样,而器件正常工作的时候,所需电流的大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后级有个器件还没有工作的时候,电流消耗是 100mA,突然它参与工作了,电流猛的增大到了 150mA,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一个水缸的话,电路中的电压(水位)就会直接突然下降,比如我们的 5V 电压突然降低到 3V了。而我们系统中有些电子元器件,必须高于一定的电压才能正常工作,电压太低就直接不工作了,这个时候水缸就必不可少了。电容会在这个时候把存储在里边的电量释放一下,稳定电压,当然,随后前级的电流会及时把水缸充满的。

有了这个电容,可以说我们的电压和电流就会很稳定了,不会产生大的波动。

这三种电容是最常用的三种,其中第一种个头大,占空间大,单位容量价格最便宜,第 二种和第三种个头小,占空间小,性能一般也略好于第一种,但是价格也贵不少。当然,除 了价格,还有一些特殊参数,在通信要求高的场合也要考虑很多,这里暂且不说。我们板子 上现在用的是第一种,在同样的符合条件的耐压值和容值下,第一种 470uF 的电容不到一毛钱,而第二种和第三种可能要 1 块钱左右了。

电容的选取,第一个参数是耐压值的考虑。我们用的是 5V 系统,电容的耐压值要高于5V,一般推荐 1.5 倍到 2 倍即可,有些场合稍微再高点也可以。我们板子上用的是 10V 耐压的。第二个参数是电容容值,这个就需要根据经验来选取了,选取的时候,要看这个电容起作用的整套系统的功率消耗情况,如果系统耗电较大,波动可能比较大,那么容值就要选大一些,反之可以小一些。

同学们刚开始设计电路也是要模仿别人,别人用多大自己也用多大,慢慢积累。比如咱上边讲电容作用二的时候,电流从 100mA 突然增大到 150mA 的时候,其实即使加上这个电容,电压也会轻微波动,比如从 5V 波动到 4.9V,但是只要我们板子上的器件在电压 4.9V 以上也可以正常工作的话,这点波动是被容许的,但是如果不加或者加的很小,电压波动比较大,有些器件的工作就会不正常了。但是如果加的太大,占空间并且价格也高,所以这个地方电容的选取多参考经验。

我们再来看图 1 中的另一种电容 C10,它容值较小,是 0.1uF,也就是 100nF,是用来滤除高频信号干扰的。比如 ESD,EFT 等。我们初中学过电容的特性——可以通交流隔直流,但是电容的参数对不同频率段的干扰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这个 100nF 的电容,是我们的前辈根据干扰的频率段,根据板子的参数,根据电容本身的参数所总结出来的一个值。也就是说,以后大家在设计数字电路的时候,在电源处的去耦高频电容,直接用这个 0.1uF 就可以了,不需要再去计算和考量太多。

还有一点,大家可以仔细观察我们的 KST-51 开发板,在电路中需要较大电流供给的器件附近,会加一个大电容,比如在 1602 液晶左上角的 C18,靠近单片机的 VCC 以及 1602液晶背光的 VCC,起到稳定电压的作用,而图 3-1 中的 C19 的实际位置也是放在了在左上角电机和蜂鸣器附近,因为它们所需的电流都比较大,而且工作时电流的波动也很大。还有在所有的 IC 器件的 VCC 和 GND 之间,都会放一个 0.1uF 的高频去耦电容,特别在布板的时候,这个 0.1uF 电容要尽可能的靠近 IC,尽量很顺利的与这个 IC 的 VCC 和 GND 连到一起。

网友:
去耦电容的原理是将电源中的交流信号通过其高阻抗的特性绕过直接连接到电路的负载上,从而达到消除电源噪声的目的。

网友A:
加入去耦电容后电压的纹波干扰会明显减小。

网友B:
去耦电容是一种在电路中用于滤除电源噪声的元件。当集成电路或其他电路需要稳定的直流电源时,通常会引入一个去耦电容来消除电源中的交流噪声。

网友C:
一般的电容都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D:
什么是去耦电容?什么是旁路电容?什么是锁相环电路?

网友E:
当系统速率更高时,去耦电容的作用基本消失

网友F:
去耦电容的作用就是滤除电源中的高频噪声,保证电子元件获得稳定的直流电源,提高电路的性能和稳定性。

网友G:
电容一定有精度高

网友H:
电容本身会有容抗选择不合适也会影响电路的整体性能

网友:
去耦电容在集成电路电源和地之间有两个作用:一方面是本集成电路的蓄能电容,另一方面旁路掉该器件的高频噪声

网友I:
一般的电容精度不够结果会造成去耦效果不好导致电路应用效果不好

网友J:
可以加入一个去耦电容,将电源噪声滤掉。

网友K:
去耦电容的主要功能是提供一个局部的直流电源给有源器件,以减少开关噪声在板上的传播和将噪声引导到地

网友L:
去耦电容如何使用?

网友M:
去耦电容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一个局部的直流电源给有源器件,以减少开关噪声在板上的传播和将噪声引导到地。

网友N:
退耦电容主要是用来把不一样波频的电源分开,也就是达到滤波的作用。

网友O:
去耦电容可以滤掉电源噪声

网友P:
去耦跟旁路电容区别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