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kile报错,自己想移植一下例程。

楼主(2023-04-25):
报错项:.\Obje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thumb_startup (referred from vectors.octs\mian.axf: Erro).

将官网的例程下载重新拷贝,所有文件都是复制的,结果例程不报错,自己复制过来的报错。报错如第一章图。

查阅资料说,有变量或者函数未定义,我在同名的.h文件中找到了未定义的项,确实找不到定义。如第二张图,但是例程也是这样的,也找不到,但是编译成功。

网友A:
启动文件的问题

网友B:
缺少宏定义

网友B:
在C\C++设置一栏中输入USE_STDPERIPH_DRIVER

网友C:
这个问题的意思是出现未定义的符号

网友D:
网上有资料可以参考的吗

网友E:
把1个变量放在子函数里面,却在其他地方用extern调用时,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F:
目录 .c文件没有添加进路径 工程文件没有添加 .c文件没有添加进路径

网友G:
有可能是库的开发者并没有导出这个方法

网友H:
这个是找不到文件吗

网友I:
将这个变量放在函数外面,作为全局变量,即可在别处顺利调用。

网友J:
将.c/.h文件添加到代码中。

网友K:
直接使用官网的代码就行。

网友H:
未将文件的地址添加进去。

网友L:
keil报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