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系统中常用的三种通信协议及工作模式解析

楼主(2023-04-23):
UART、 I2C 和 SPI 是单片机系统中最常用的三种通信协议。

1、初步介绍

SPI 是一种高速的、全双工、同步通信总线,标准的 SPI 也仅仅使用 4 个引脚,常用于单片机和 EEPROM、FLASH、实时时钟、数字信号处理器等器件的通信。 SPI 通信原理比 I2C要简单,它主要是主从方式通信,这种模式通常只有一个主机和一个或者多个从机,标准的 SPI 是 4 根线,分别是 SSEL( 片选,也写作 SCS)、 SCLK( 时钟,也写作 SCK)、 MOSI( 主机输出从机输入Master Output/Slave Input) 和 MISO( 主机输入从机输出 Master Input/Slave Output)。

SSEL:从设备片选使能信号。如果从设备是低电平使能的话,当拉低这个引脚后,从设备就会被选中,主机和这个被选中的从机进行通信。

SCLK:时钟信号,由主机产生,和 I2C通信的 SCL 有点类似。

MOSI:主机给从机发送指令或者数据的通道。

MISO:主机读取从机的状态或者数据的通道。

楼主:
2、工作模式

SPI 通信的主机也是我们的单片机,在读写数据时序的过程中,有四种模式;

CPOL:Clock Polarity,就是时钟的极性。通信的整个过程分为空闲时刻和通信时刻, 如果 SCLK 在数据发送之前和之后的空闲状态是高电平, 那么就是CPOL=1,如果空闲状态SCLK 是低电平,那么就是 CPOL=0。

CPHA: Clock Phase,就是时钟的相位。

#include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sbit DS1302_CE = P1 ^ 7;

sbit DS1302_CK = P3 ^ 5;

sbit DS1302_IO = P3 ^ 4;

struct sTime //日期时间结构体定义

{

unsigned int year; //年

unsigned char mon; //月

unsigned char day; //日

unsigned char hour; //时

unsigned char min; //分

unsigned char sec; //秒

unsigned char week; //星期

};

/* 发送一个字节到DS1302通信总线上*/

void DS1302ByteWrite(uchar dat)

{

uchar mask;

for (mask = 0x01; mask != 0; mask 《《= 1) //低位在前,逐位移出

{

if ((mask & dat) != 0) //首先输出该位数据

{

DS1302_IO = 1;

}

else

{

DS1302_IO = 0;

}

DS1302_CK = 1; //然后拉高时钟

DS1302_CK = 0; //再拉低时钟,完成一个位的操作

}

DS1302_IO = 1; //最后确保释放IO引脚

}

/* 由DS1302通信总线上读取一个字节*/

uchar DS1302ByteRead()

{

uchar mask;

uchar dat = 0;

for (mask = 0x01; mask != 0; mask 《《= 1) //低位在前,逐位读取

{

if (DS1302_IO != 0) //首先读取此时的IO引脚,并设置dat中的对应位

{

dat |= mask;

}

DS1302_CK = 1; //然后拉高时钟

DS1302_CK = 0; //再拉低时钟,完成一个位的操作

}

return dat; //最后返回读到的字节数据

}

楼主:
/* 用单次写操作向某一寄存器写入一个字节,reg-寄存器地址,dat-待写入字节*/

void DS1302SingleWrite(uchar reg, uchar dat)

{

DS1302_CE = 1; //使能片选信号

DS1302ByteWrite((reg 《《 1) | 0x80); //发送写寄存器指令

DS1302ByteWrite(dat); //写入字节数据

DS1302_CE = 0; //除能片选信号

}

/* 用单次读操作从某一寄存器读取一个字节,reg-寄存器地址,返回值-读到的字节*/

uchar DS1302SingleRead(uchar reg)

{

uchar dat;

DS1302_CE = 1; //使能片选信号

DS1302ByteWrite((reg 《《 1) | 0x81); //发送读寄存器指令

dat = DS1302ByteRead(); //读取字节数据

DS1302_CE = 0; //除能片选信号

return dat;

}

/* 用突发模式连续写入8个寄存器数据,dat-待写入数据指针*/

void DS1302BurstWrite(uchar *dat)

{

uchar i;

DS1302_CE = 1;

DS1302ByteWrite(0xBE); //发送突发写寄存器指令

for (i = 0; i 《 8; i++) //连续写入8字节数据

{

DS1302ByteWrite(dat[i]);

}

DS1302_CE = 0;

}

/* 用突发模式连续读取8个寄存器的数据,dat-读取数据的接收指针*/

void DS1302BurstRead(uchar *dat)

{

uchar i;

DS1302_CE = 1;

DS1302ByteWrite(0xBF); //发送突发读寄存器指令

for (i = 0; i 《 8; i++) //连续读取8个字节

{

dat[i] = DS1302ByteRead();

}

DS1302_CE = 0;

}

/* 获取实时时间,即读取DS1302当前时间并转换为时间结构体格式*/

void GetRealTIme(struct sTIme *TIme)

{

uchar buf[8];

DS1302BurstRead(buf);

TIme-》year = buf[6] + 0x2000;

time-》mon = buf[4];

time-》day = buf[3];

time-》hour = buf[2];

time-》min = buf[1];

time-》sec = buf[0];

time-》week = buf[5];

}

/* 设定实时时间,时间结构体格式的设定时间转换为数组并写入DS1302*/

void SetRealTime(struct sTime *time)

{

uchar buf[8];

buf[7] = 0;

buf[6] = time-》year;

buf[5] = time-》week;

buf[4] = time-》mon;

buf[3] = time-》day;

buf[2] = time-》hour;

buf[1] = time-》min;

buf[0] = time-》sec;

DS1302BurstWrite(buf);

}

/* DS1302初始化,如发生掉电则重新设置初始时间*/

void InitDS1302()

{

uchar dat;

struct sTime code InitTime[] = //2016年5月18日9:00:00 星期二

{

0x2016, 0x05, 0x18, 0x09, 0x00, 0x00, 0x02

};

DS1302_CE = 0; //初始化DS1302通信引脚

DS1302_CK = 0;

dat = DS1302SingleRead(0); //读取秒寄存器

if ((dat & 0x80) != 0) //由秒寄存器最高位CH的值判断DS1302是否已停止

{

DS1302SingleWrite(7, 0x00); //撤销写保护以允许写入数据

SetRealTime(&InitTime); //设置DS1302为默认的初始时间

}

}

网友A:
异步通讯:不带时钟同步信号,不是使用同一个时钟源。如UART、单总
同步通讯:带时钟同步信号传输,通讯收发双方是受同一个时钟源控制。如IIC、SPI

网友B:
楼主讲解的比较全面其实还有IIC等常用的串行数据传输

网友C:
讲解的全面详细

网友D:
uart(串口)有两根线实现全双工、异步、串行通信,每次传输的数据最多为8位(5-8),还有1位起始位,停止位,校验位可有可无,偶校验:1的个数是偶数将这位置1

楼主:
UART、 I2C 和 SPI 是单片机系统中最常用的三种通信协议。

网友E:
rs232、rs485都是一种电气协议而已,是依附于uart硬件使用的,时序跟uart一样,都是一种标准

网友F:
i2c是同步、串行、半双工、近距离(板级之间)、多机通信(uart是仅有两个)

网友G:
i2c通信时,总的分出来就4种信号:总用总线时的起始信号、发送一字节数据的数据发送信号、接收器的应答信号、释放总线的停止信号

网友H:
spi是全双工、同步、比uart、i2c快速,用来mcu与各种外设通信

网友I:
spi主机是固定的,不会像i2c变来变去,spi与i2c一样先发高位,后发地位,与uart不一样,同时spi无虚应答信号,无起始信号,无停止信号,直接就是数据,与i2c不一样,这样容易导致接收器没接收到,然而发送器一直发

网友J:
iic比较省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