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工具] 如何用基础元件控制无刷电机

楼主(2023-04-23):
要用基础元件控制无刷电机,需要使用一些常见的电子元件,如晶体管、二极管、电容器和电阻器等。下面是一种简单的基础元件控制无刷电机的方法:

使用晶体管控制电机的通断:将晶体管的集电极连接到电机的正极,将基极连接到控制信号(例如 Arduino 或 Raspberry Pi 的数字输出引脚),将发射极连接到电源的负极。当控制信号为高电平时,晶体管导通,电机工作;当控制信号为低电平时,晶体管截止,电机停止工作。

使用 PWM 信号控制电机的速度:可以使用 Arduino 或 Raspberry Pi 等单片机来生成 PWM 信号,通过调整 PWM 的占空比来控制电机的转速。可以使用晶体管或 MOSFET 等高功率开关元件来放大 PWM 信号并驱动电机。

使用二极管来保护电路:将二极管的负极连接到电机的负极,将正极连接到电源的正极。这可以防止电机在停止工作时产生反向电动势,并保护晶体管等元件免受损坏。

需要注意的是,使用基础元件控制无刷电机需要具备一定的电子知识和技能,对电路的设计和调试需要一定的经验和技巧。因此,建议在进行实际操作前,先了解相关的电子原理和安全知识,并确保安全操作。

楼主:
想学习无刷电机控制,凌鸥的电机控制芯片有开发板吗,去哪儿买。

楼主:
无刷电机通常需要使用电子速度控制器(ESC)进行驱动。ESC 是一种控制器,可以根据用户输入的控制信号来调整电机的速度和方向。它使用脉宽调制(PWM)技术来控制电机的转速,并根据传感器反馈来调整电机的位置。ESC 还可以提供电源管理和保护功能,以保护电机和控制器免受过电流和过热等危险。

ESC 通常需要与无刷电机匹配,以确保电机能够正确地响应控制信号。在安装和使用 ESC 之前,用户应该仔细阅读制造商的说明书,并确保正确地连接电源、电机和控制信号。此外,用户还应该了解电机的额定电压和电流,并确保 ESC 能够提供足够的功率来驱动电机。

网友A:
晶体管本身包括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晶闸管等,有时特指双极型器件

网友B:
晶体管作为一种可变电流开关,能够基于输入电压控制输出电流

网友C:
晶体管比电子管体积小很多,需要空间比电子管小很多,电器使用晶体管可以做的很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学习无刷电机控制,凌鸥的电机控制芯片有开发板吗,去哪儿买。

有的,在嘉立创上买:https://item.szlcsc.com/3390754.html

网友E:
无论多么优良的电子管,都将因阴极原子的变化和慢性漏气而逐渐劣化

网友F:
晶体管被认为是现代历史中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在重要性方面可以与印刷术,汽车和电话等的发明相提并论

网友G:
二极管是具有两个电极的装置,只允许电流由单一方向流过,许多的使用是应用其整流的功能

网友H:
先学习无刷电机的基础知识,然后看看无刷控制算法。

网友I(2024-07-18):
引用 楼主:
想学习无刷电机控制,凌鸥的电机控制芯片有开发板吗,去哪儿买。

嘉立创上可以购买

网友J:
现在的集成度这么高了,还有必要用分立件组装电路吗?不懂,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