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凌鸥MCPWM知多少

楼主(2023-04-23):
MCPWM 模块,是一个精确控制电机驱动波形输出的模块。
包含一个16 位递增计数器,用于提供一个基础周期。计数器的时钟分频有1/2/4/8 四种选项,
产生的的分频时钟频率分别为96MHz、48MHz、24MHz 和12MHz。
包含四组PWM 生成模块。
- 可以产生4 对(互补信号)不交叠的或8 路边沿对齐的(边沿模式)PWM 信号;
- 支持边沿对齐PWM
- 中心对齐PWM
- 移相PWM
同时可以产生4 路与MCPWM 同时基的定时信息,用于触发ADC 模块同步采样,进行与MCPWM
的联动。
包含一组急停保护模块,用于不依赖CPU 软件的处理快速关断MCPWM 模块输出。MCPWM 模
块可输入4 路急停信号,其中两路来自芯片IO,两路来自片内比较器的输出。当急停事件发生时
(支持有效电平极性选择),把所有MCPWM 输出信号复位到规定状态,以避免短路发生。
对急停信号有独立滤波模块。
MCPWM 的每个输出IO 支持两种控制模式:PWM 硬件控制或者软件直接控制(用于EABS 软
刹车,或BLDC 方波换相控制)。

为了保证定时精度,通常采用96MHz 的时钟作为MCPWM 模块工作频率。

网友A:
凌鸥单片机单片芯片有多少个MCPWM 模块呢

网友B:
每个MCPWM单元一共包含多少个独立的通道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凌鸥单片机单片芯片有多少个MCPWM 模块呢

有4对PWM模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每个MCPWM单元一共包含多少个独立的通道呢

每个MCPWM单元共有2个独立通道。

网友D:
MCPWM只是名字而已吗?还是和PWM有什么区别?

网友E:
分辨率和周期/频率之间的平衡是脉宽调制器设计始终存在的问题

网友F:
MCPWM 模块和普通的pwm模块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MCPWM 模块和普通的pwm模块的区别是什么呢

没看见有说法是哪里不同了  就是感觉突然就有这么一个说法了

网友H:
PWM移相可以从两方面考虑:1)如果能够移动时基,那么移动时基是一种最简便的方法;2)如果没办法移动时基,那么改变比较值也是一种可行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