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这样的失调输出电压从何而来?怎么解决呢?

楼主:
如图1VOUT是电流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因为电流传感器有一个2.5V偏置,通过U6(海天芯 HT1561ARTZ)做减法器去掉这个偏置,同时放大6.6倍。

电流传感器没有电流经过时,VOUT是2.5V,在R23处测试VOUT很干净,但运放的输出端很脏,达到200mV,如图2 (2通道没有用到)

电阻都是1%精度的,U6的电源引脚测过电压纹波,30mV的数量级。海天 芯HT1561ARTZ的基本参数如图3,输入失调电压很小,放大6.6倍也不应该那么大。

想不通这么大的失调输出电压从何而来?怎么解决呢?非常感谢。

图1 运放电路

图1 运放电路

运放输出波形

运放输出波形

海天芯HT1561ARTZ基本参数

海天芯HT1561ARTZ基本参数

网友A(2023-04-23):
限制带宽。

网友B:
把示波器测试的噪声时间轴变小或者进行傅立叶变换,看看频率点是多少

然后在系统上再找这个对应的频率

网友B:
电源的可能性大

也可能跟测试方法有关

楼主:
怀疑过电源,同一个示波器、同一探头、同一通道和设置下,测运放的电源,纹波很小,30mV以下。

网友C:
你这种测试方法有问题,,结果毫无意义。

OPA 输出不了 GND 附近的电压,负反馈失效,所以测到杂波放大后的检波的波形。

输出正负电源轨附近电压永远是失调的。

建议你改用正负电源供电后再测。

网友D:
使用芯片的时候不要让芯片工作在极限值附近,否则很难取得好的效果。你可以将偏置值设定在2V4而不是2V5,在后续处理的时候在减去0.1*6.6=0.66V。

网友E:
这个高频杂波和PCB排版、电源纹波、器件噪声、外部干扰有关,很难消除。
你让运放输出一个别的电压,示波器用交流档去测,照样会有。

网友F:
这涉及到电流传感器的输出和地,应该将相关电路的连接关系传上来,才能进一步分析。根据你的数据猜测 30mV*6.6=198mV 就是你在示波器上看到波形了

网友G:
你这个哪是失调电压啊,根本就是噪音,本来应该在0V附近摆动的噪音,被强制切掉了GND以下的成分,这在单电源情况下属于正常,毕竟单电源出不来负压嘛。如果你直接用±电源,马上可以看见这个东西有负的成分了。
用运放减去固定电压,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别忘记信号处理的边界,考虑到噪声影响,你必须将输出低电平定到一个合适的正值,而不是零,如果目标为零,则必然出现噪音被单边切除,哪怕积分后,也将产生一个正的失调电压。
另外,正常情况这里必须合理限制带宽,在负反馈地方加入反馈电容,同时对输入同相端对地也必须进行电容退偶。

网友H:
1. 楼主测试时大概率把示波器探头衰减打在1而非1/10处;
2. 如果使用双踪同时观察R22前后的波形,大概率会看到跟之前很不一样的情况;
3. 如果楼主所说的“200mV失调电压”是万用表测得的直流电压,那么这个“失调”也不一定可以算到运放头上;如果楼主用高精度电压表测量一下“2V5”和“VOUT”端的电压,便可发现它们的差值可能达到30mV。
4. 如果测量对象是直流电流,且是较粗略的应用(譬如:仅用于过流保护)问题不大;如果需要较精确的应用,那就需要改进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