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消除电机产生的反电动势

楼主(2023-04-23):
消除反电势的办法有二种:
1、在电枢二端加二极管和电阻,给反电势一个释放回路;
2、将反电势导入一个功率较大的电阻,使电枢有一个较大的电流,此电流将在转子上产生一个制动力矩,使电机很快停止。
电动机运转时有通过电流的导线。通电导线切割磁感线会产生电动势。所以此时电动机运转在切割磁感线,也会产生电动势。用右手定则判断,此电动势的方向和电动机两端所加电压相反,所以把这里产生的电动势称作反电动势。

网友A:
消除交流电机的反电动势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网友B:
用压敏电阻吸收反向电压来释放

网友C:
在消除电机反电动势时,需要根据具体应用场景进行相应的选择和优化。

网友D:
如果不加控制地将这些电动势释放到电源线路中,可能会对系统造成不良影响,如干扰其他电路、损坏电源设备等。

网友E:
电路中存在多个电源时可能出现反电动势

网友F:
不同的方法可能会存在成本、效果、稳定性等方面的差异,需要综合考虑和评估。

网友G:
增加换向器的换向频率,增加电刷数量,采用更好的电刷材料,增加电刷压力,减小电动机的空气隙,增加电枢线圈的匝数等。

网友H:
抑制电容器可以通过吸收电机反电动势并抑制电压峰值,从而保护电路和电源设备

网友I:
这种方法通常需要采用一些高级算法和控制技术,并增加额外的成本和复杂度。

网友J:
抑制电容器的额定电压应略高于系统中最高电压峰值,并根据实际应用场景进行合理选择。

网友K:
减小电机反电动势可以提高电机效率

网友L:
反电动势回馈控制可以通过检测电机反电动势并反向控制电机驱动器,从而抑制电机反电动势的影响。

网友M:
可以用大容量电容吸收电压,降低电源的损耗

网友N:
电机驱动器可以通过控制电机的电流和电压来减小电机反电动势,从而降低对系统产生的负面影响。

网友O:
电机驱动器通常包括PWM控制器、电机驱动芯片等。

网友P:
将反电势导入一个功率较大的电阻,使电枢有一个较大的电流。

网友Q:
在驱动芯片或者晶体管的前端再加入光耦合器,以加强隔离步进电机的反电动势

网友R:
反电动势是指由反抗电流发生改变的趋势而产生电动势。反电动势一般出现在电磁线圈中

网友S:
电枢绕组在磁场中旋转,因此产生发电机效应。实际上旋转电枢产生一个感应电动势,与电枢电压极性相反,这种自感应电动势称为反电动势

网友T:
使用功率电阻进行吸收是比较耗费电能的

网友U:
最简单的处理方式就是添加一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V:
LC振荡电路中电感线圈两端电压的变化与反电动势紧密联系;电动机线圈在转动时,反电动势也伴随产生了

网友W:
我瞎说一下就是如果并接上一个电感 在不同的时候导通 会有效果吗

网友X:
引用 网友W:
我瞎说一下就是如果并接上一个电感 在不同的时候导通 会有效果吗

难道是想要做补偿?那也的用电容不能用电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