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文档] HK32F030M PWM

楼主(2023-04-24):
航顺的库。。

目前是 HK32F030Mxx_ExampleV1.0.5

PWM部分的demo还没做好,这里可以参照STM32F030的搞进去

这里输出 125K 定时器 就是 8us了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 Main program body
  ******************************************************************************
  * @attention
  *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hk32f030m.h"
#include "hk32f030m_gpio.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arg.h"

uint16_t PrescalerValue = 0;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TIM_Config(void);
int main(void)
  /* Infinite loop */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TIM_Config();
  while (1)
  {
  }
}
/*时钟配置*/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HBPeriphClockCmd( 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 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 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 RCC_AHBPeriph_GPIOD,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GPIO配置*/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PD4 = TIM2 Channel 1*/
    //GPIOD Configuration: Channel 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4,GPIO_AF_4);
    */
    /*PD3 = TIM2 Channel 2*/
    //GPIOD Configuration: Channel 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3,GPIO_AF_4);

       /*PC3 = TIM2 Channel 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3,GPIO_AF_4);

        //PA3,IO翻转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TIMER配置*/
void TIM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
    TIM2 Configuration: Encoder mode1:

    In this example TIM2 input clock (TIM2CLK) is set to APB1 clock (PCLK1).
      TIM2CLK = PCLK1
      PCLK1 = HCLK
      => TIM2CLK = HCLK = SystemCoreClock

    To get TIM2 counter clock at 32 MHz, the prescaler is computed as follows:
       Prescaler = (TIM2CLK / TIM2 counter clock) - 1
       Prescaler = ((SystemCoreClock) /32 MHz) - 1

   TIM2 is configured to interface with an encoder:
   - The encoder mode is encoder mode1: Counter counts up/down on TI2 rising edge
   depending on TI1 level

   - The Autoreload value is set to 10, so the encoder round is 10 TIM counter clock.

    Note:
     SystemCoreClock variable holds HCLK frequency and is defined in system_stm32f0xx.c file.
     Each time the core clock (HCLK) changes, user had to call SystemCoreClockUpdate()
     function to update SystemCoreClock variable value. Otherwise, any configuration
     based on this variable will be incorrect.
  ----------------------------------------------------------------------- */
  /* Compute the prescaler value */
// PrescalerValue = (uint16_t) ((SystemCoreClock ) / 32000000) - 1;//配置频率为32M
  PrescalerValue = 32-1; /* 和下面设置预分频一样 */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8-1  ;    /* 自动重装 数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 预分频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 不分频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Prescaler configuration */
  /* 先配好ARR ,再设置预分频,PSC有预重装功能只能等更新事件来弄,不像ARR CRR立即更新重载 */
  TIM_PrescalerConfig(TIM2, PrescalerValue, 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每次UPdate重新初始化计数器
    /*选择编码器模式1,根据TIFP1的电平,计数器在TI2FP2的边沿上下计数*/
//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2, TIM_EncoderMode_TI1,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Polarity_Rising);

  /* TIM Interrupts enable */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 TIM3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2, ENABLE);

  /* Enable the TIM2 gloabal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频道1,2,3,4的PWM 模式设置 */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PWM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500;//使能频道1配置
   //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 通道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4;//使能频道2配置
    TIM_OC1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 通道2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4;//使能频道2配置
    TIM_OC2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1 主输出使能 */
    TIM_CtrlPWMOutputs(TIM2, ENABLE);

}
/*配置IO翻转*/
void GPIO_TogglePin(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GPIO_PIN(GPIO_Pin));

  GPIOx->ODR ^= GPIO_Pin;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t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转自https://www.cnblogs.com/XZHDJH/articles/1352378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