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例代码] 编程中的IO优化

楼主(2023-04-23):
通常经常使用scanf进行输入printf进行输出,可是输入量很大时可使用getchar和putchar逐字符处理以减小开销.

网友A(2024-05-08):
有没有详细的数据来支持这个减小开销的说法呢

网友B:
这两个函数是逐个字符进行操作的吗

网友C:
是否可以考虑设置两个缓存来处理这个开销大的问题呢

网友D:
还有其他方式可以对io进行优化吗

网友E:
这种方式的优化 能减小哪方面的开销呢

网友F:
如果怕占用资源过多 是不是可以考虑使用dma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