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生态] SWM341系列可以用stlink下载吗?

楼主(2023-04-23):
目前手上只有stlink

网友A:
你好!
SWM341 使用的是 ARM 公司 ARMv8-M 新架构的 Cortex-M33 内核,是 Cortex-M3 和 Cortex-M4 的继任者,性能更强,并具有 DSP 浮点运算功能,由于 Cortex-M33 是较新出的内核,因此对编译和下载软件有版本要求,如下:
IDE :  MDK5.32 ~ 5.37 、 IAR 8.50  及以上
下载仿真器: JLINK V9  及以上。  ST-Link  的支持不友好
DownLoad :  Segger JLink 6.88  ~ v7.0
DFP  版本: Synwit.SWM32_DFP.1.17.0.pack  以上

网友B:
可以使用ST-Link下载程序到SWM341中

网友C:
stlink可以给SWM341下载程序

网友D:
可以用stlink下载

网友E:
ST-Link可能支持的芯片类型不同

网友F:
st link v2突然不能下载程序了,可以更新固件, 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G:
跟J-LINK一样

网友H:
stm32 st-link utility怎么使用

网友I:
ST-Link用SWD接口连接SWM341

网友J:
用daplink烧录

网友K:
确认 ST-Link是否支持SWM341芯片类型。

网友L:
用STlink一直无法下载

网友M:
用st-link给SWM341下载程序

网友N:
Jlink可以下载的。

网友O:
ST-LINK/V2 能在IAR下使用吗

网友P:
使用的st-link下载程序

网友Q:
估计有点悬

网友R:
用原厂的下载器或者jlink稳当点

网友S:
准备一个Jlink吧

网友T(2023-07-06):
ARM架构的都可以使用JLINK下载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