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官方有没有提供freeRTOS的demo啊?

楼主(2023-04-23):
想要学习下

网友A:
目前没看到

网友B:
直接找他们问

网友C:
如何在lk32上移植Freertos

网友D:
FreeRTOS创建任务和创建线程有些什么区别

网友E:
还需要确保硬件电路和外设的连接正确,并且熟悉FreeRTOS操作系统的相关知识和API函数的使用方法。

网友F:
freertos可以保证1ms的实时性吗

网友G:
FreeRTOS可以运行多少个实例

网友H:
freertos时实系统的栈最大是多少

网友I:
怎么设置freertos的最大任务数

网友J:
提供了FreeRTOS的demo程序了吗

网友K:
FreeRTOS堆分配大小对任务数的影响是什么

网友L:
任务优先级、任务堆栈大小等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M:
freertos要学多长时间

网友N:
freertos 占多少内存空间

网友C:
可以移植freertos操作系统吗

网友O:
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掌握FreeRTOS操作系统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网友P:
freeRTOS提供的两种延时函数能用普通延时函数替换吗?

网友I:
学习和使用demo程序提供了吗

网友Q:
FreeRTOS功能和特点有哪些

网友R:
在使用FreeRTOS demo程序时,需要根据实际需求修改和配置相应的参数和选项

网友S:
跑 FreeRTOS 要多大的Flash比较好?

网友F:
官方提供了FreeRTOS的demo程序,可供开发者参考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