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一个温度指示电路

楼主(2023-04-24):
如图为某温度越限指示电路,三极管都是硅管,四个同型号的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Rt1-Rt4分别置于A、B、C、D四个不同房间。(初始状态温度相同)
电路工作原理分析:
(1)电路可以分成左右两个模块:
左边传感器输入部分(温度越限模块);
右边处理输出部分(自锁模块)。
(2)四个房间温度一样,M和N点电位一样(都是2.5V):
Q1、Q2截止;
Q3基极没有电流;
Q3截止,Q4截止;
发光二极管熄灭。
(3)当某一房间温度变化较大:
若M点电位大于N点电位达到0.7V时;
三极管Q2导通(Q1截止),有如下电流。
(4)当某一房间温度变化较大:
若N点电位大于M点电位达到0.7V时;
三极管Q1导通(Q2截止),有如下电流。
(5)自锁模块工作原理:
某一房间温度较大而导致Q1或者Q2导通;
便会产生基极电流Ib1;
Q3、Q4导通;
发光二极管发光;
又由于R1的反馈电路,会产生电流Ib2;
房间温度即使恢复一样,Q1、Q2都截止,没有Ib1;
但Ib2仍旧有,即Q3、Q4保持导通,发光二极管保持发光。

楼主:
电路可以分成左右两个模块:
左边传感器输入部分(温度越限模块);
右边处理输出部分(自锁模块)。

网友A: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

网友B:
没有发现有哪本是介绍设计思想的

网友C:
对于优秀程序员来说,这不是好代码

网友D: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

网友E:
大部分单片机都带有加密锁定位或者加密字节

网友F:
在掌握对象的变化频度时是有效的

网友G:
电压范围称为工作电源电压

网友H:
主定时器为TIM1,通道2配置为PWM输出

网友I: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

网友J: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