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供电运放全桥整流电路分析

楼主(2023-04-24):
顾名思义,运放全桥整流电路就是利用运算放大器和相关器件组成能够将交流信号全波整流的电路;

一.全波整流电路组成(运放双 电源 供电)

假设R3=R1

输入Ui为正电压时,D1不导通,运放1端输出负电压,故电压从R1→R3→D2,构成反向放大电路,此时运放1端输出Uo1=-Ui*(R3/R1)=-Ui;

Ui输入为负电压时,D1导通,运放1端输出为正电压,故D2不导通,又根据运放输入端近似短路,故运放2端电压为0V,Uo1=0V;

由以上分析可得,当输入电压为交流信号电压时,此电路只对输入电压中正电压有作用,负电压被运放钳位到0V;

那么在后面再加一级运放电路进行对输入端负电压进行处理

下图是表示输入正负1V的交流信号Ui,对应第二级运放7端输出的电压,计算过程

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Uo1作为U3B运放输入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通过R4过来的Ui电压,由此U3B组成了两个不同信号的放大电路;

当Ui为正向电压u时,第一部分放大,Uo1为-u,此时Uo2暂为-(-u*(R6/R5))=6u。

第二部分放大,U3B的6端Ui为u,那么Uo2暂为-u*(R6/R4)=-6u;

综合第一第二部分放大叠加,可得当Ui为正向电压时,Uo2输出为0V;

当Ui为负向电压时,第一部分放大,Uo1为0V,此时Uo2暂为0V。第二部分放大,U3B的6端Ui为-u,那么Uo2暂为-u*(R6/R4)=-6u。

综合第一第二部分放大叠加,可得当Ui为负向电压时,Uo2输出为-6u;

通过仿真示波器可以看出理论分析符合实际效果。

通过以上实验,我们需要想办法将输入Ui中的正电压也可以通过运放电路进行正向电压整流放大,那么我们单独分析Ui为正向电压时的情况,由以上实验分析得出的

当Uo1为-u,此时Uo2暂为-(-u*(R6/R5))=6u。  (1)

U3B的6端Ui为u,Uo2暂为-u*(R6/R4)=-6u。      (2)

可以看出,只要(1)中的Uo2大于(2)中的Uo2,就可以实现对Ui的正电压进行放大,也就是让(1)中对信号的放大倍数大于(2)中的放大倍数即可;

接下来我们做实验,将R5换成500欧,则(1)的放大倍数为R6/R5=12。

来看仿真效果图:

由图中可以看出,当Ui输入为正电压u时,Uo2输出为6u,和我们理论分析的结论相符,到此关于运放全波整流的电路简单分析结束。

楼主:
当Ui为负向电压时,第一部分放大,Uo1为0V,此时Uo2暂为0V。第二部分放大,U3B的6端Ui为-u,那么Uo2暂为-u*(R6/R4)=-6u。

网友A:
高压及大电流输出

网友B:
过电流保护(OCP)及侦测

网友C:
延长工作时间

网友D:
MCU VCC上限12V

网友E:
硬件可将PWM关闭

网友F:
MCU VDD和调速VR

网友G:
电池温度状态

网友H:
电池电压状态

网友I:
通过ADC检测VR状态

网友J:
PWM信号控制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