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NUCLEO-STM32H723ZG的BDMA使用I2C4的TX作为请求源,I2C4不发送数据

楼主(2023-04-24):
BDMA使用通道0配置为内存到外设模式,请求源为I2C4的TX,使用I2C4进行从机DMA发送时,其中存储器的初始地址为SRAM4的初始地址0x38000000,发现内存的中数据未传输到I2C4的TXDR中,使用逻辑分析仪抓取的信号,也没有看到数据发送出去,只停留在地址被ack阶段,此时I2C4的TXE和TXIS都为1,I2C4的txdam已经使能。
我想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2024-06-06):
宽度则与电感量和电阻量成反比

网友B:
电流要增大

网友C:
整流器或功率开关管与每个电容端的连线长度和宽度都要一样

网友D:
有些信号包含丰富的高频分量

网友E:
交流电流环路的布线要在其他引线之前布好

网友F:
其他的信号和地要与这些高压引线和它的散热部分隔开

网友G:
功率开关或整流环的连接没有直接接到电容的两端

网友H:
变压器隔离拓扑中,变压器有多少个绕组

网友I:
在直流电流上叠加了一些小的交流电流分量

网友J:
连接点是产生控制IC所要检测的小电压的所有器件的公共连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