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G0系列当中例如SPI_Receive_IT接收中断实现方式为通过hspi->RxISR(hspi)来实现

楼主(2023-04-24):
G0系列当中例如SPI_Receive_IT接收中断实现方式为通过hspi->RxISR(hspi)来实现,但是本人程序当中无法通过中断函数进入自己重定义

网友A:
SPI相关中断配置好了吗?

你可以通过调试环境查看下相关中断事件标志。

再就是检查下中断矢量表里的文件名跟你实际的ISR函数名是否一致。

网友B:
首先你要保证能发生SPI接收中断。要保证这点的话,重点检查你的SPI配置,尤其SPI中断的配置。

网友C(2024-06-06):
相反电感量小其阻碍能力也小,它在电路当中抑制的是共模信号

网友D:
在动态测试中,电源的负载能力是最主要的测试参数

网友E:
给电源加上额定电压,记录输出电流和电压值

网友F:
这些半孔就是我们所说的邮票孔焊盘

网友G:
变压器副边同时对负载供电。

网友H:
当需要将单个模块板安装在另一个PCB的顶部

网友I:
板与板(或空板)之间用邮票孔连接

网友J:
这时候共模电流会被衰减

网友K:
由于铜更难以磨削并且可能导致钻头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