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可以通过NUCLEO-F103RBT6来控制NUCLEO-NFC07A1吗?

楼主(2023-04-24):
在快速开始用户手册中,控制NUCLEO-NFC07A1推荐型号是上面这三个系列,但是我手上目前只有一块NUBLEO-F103RBT6,我想问问有可能通过这块板子实现简单的NFC识别功能吗,有哪些资料可以参考呢

网友A:
这个板子也可以用,用STM32F4或者L4的代码移植后就能正常工作。

网友B(2024-06-06):
减小检测部分与电压误差或电流放大器敏感的输入端之间的连接而引入的噪声

网友C:
引线越长,它能接收和传送的干扰信号频率就越低

网友D:
输入电压端上测得的值比它实际

网友E:
引线的长和宽影响它的电阻和电感量

网友F:
它们的放置要尽可能靠近

网友G:
大地的地会通过散热器(用绝缘体与漏极隔开)从这些节点获取能量

网友H:
输入电源电流环路

网友I:
交流节点会引起特有的问题

网友J:
输入和输出电流环路连接的位置只能是相应的输入 输出电容的接线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