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NUCLEO-STM32H723ZG使用MDAM、DMA1/2在SRAM间传输数据错误或不传输,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

楼主(2023-04-24):
MDMA和DMA1/2,配置为存储器到存储器,分别测试了两种情况:

1、源地址:0x24000000(AXI SRAM),目的地址:0x24010000(AXI SRAM),源地址后4kb全部初始化为0xFF,目的地址后64kb全部初始化为0,传输64kb数据,发现目的地址传输到数据有部分丢失,隔10几个地址就全是0(猜测未传输成功)

2、源地址:0x30000000(D2域 SRAM1),目的地址:0x30004000(AXI SRAM2),源地址后4kb全部初始化为0xFF,目的地址后4kb全部初始化为0,使能SRAM1和SRAM2时钟,传输4kb数据,发现目的地址到所有值都未变化,但查看相应DMA寄存器状态位发现传输已经完成。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些问题往往会涉及到很细节的原因。很难一下说定原因。

网友B(2024-06-06):
防雷电路的输出残压值必须比被防护电路自身能够耐受的过电压峰值低,并有一定裕量

网友C:
模信号是幅度相等且相位相同的信号

网友D:
在完成测试后,需要分析测试结果并进行评估

网友E:
构成各种滤波器对EMI进行滤波

网友F:
在动态测试之前,首先需要设定测试时间和测试频率

网友G:
测试负载测试是在特定的测试条件下进行的

网友H:
在测试中,可以改变负载电流,得到最大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

网友I:
信号防雷电路应满足相应接口信号传输速率及带宽的需求,且接口与被保护设备兼容。

网友J:
随着对电路板模块的需求增加

网友K:
最常见的是用它们来创建PCB独立模块,比如Wi-Fi、蓝牙或者核心板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