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25sdk的下载链接提示错误

楼主(2023-04-24):
ST, sd, sdk
从官方发送的下载链接地址中得到了错误页面的反馈,请帮忙解答st25sdk是否已经下线了

网友A:
st25应该没有,估计只是服务器有点问题。

网友B:
你可以看看网上有没有你想要的SDK

网友C:
链接发我,我帮你看看。

网友D(2024-06-06):
然后将其用作在PCB组装过程中放置在另一个板上的独立部件。

网友E:
选择测试方法和测试参数是检测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网友F:
它产生的噪声是对地噪声

网友G:
然后在专用站中检查每个半孔,

网友H:
抑制各种高速信号产生的电磁波向外发射

网友I:
它们之间的间距应至少为0.5mm。

网友J:
对于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防护电路不应动作,通常在信号回路中,防护电路的动作电压是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的1.3~1.6倍。

网友K:
它们通常用于分线板或小模块。

网友L:
开关管T交替工作于通/断两种状态,当开关管关断时,脉冲变压器处于“空载”状态,其中储存的磁能将被积累到下一个周期

网友M:
在印刷电路板制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