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欧 08系列MCU

楼主(2023-04-24):
例程打开过程中出现如下错误,该如何解决?.\Include\lks32mc08x_lib.h(18):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lks32mc08x.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A:
插件安装了没,如果没有安装插件需要安装插件,在官网可以下载,如果安装了你看看设置你选择的是不是08系列。还有凌鸥的鸥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