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四舍五入的实现方法有几种你知道吗?

楼主:
double round_number(double x) {
    return (x >= 0.0) ? floor(x + 0.5) : ceil(x - 0.5);
}
double round_number(double x) {
    if (x >= 0.0) {
        return floor(x + 0.5);
    } else {
        return ceil(x - 0.5);
    }
}
嘿嘿,其实这两种都是一种。
那么如何指定小数位你知道吗?
double round_number(double x, int decimal_places) {
    double multiplier = pow(10, decimal_places);
    if (x >= 0.0) {
        return floor(x * multiplier + 0.5) / multiplier;
    } else {
        return ceil(x * multiplier - 0.5) / multiplier;
    }
}
这么写如何?符合要求不

网友A(2023-05-07):
如果小数部分小于0.5.则返回整数部分.double强制转换int会去掉小数位

网友B:
有一个很巧妙的方法,仅使用int i=(int)(a+0.5)即可。

网友C:
C语言中如何对浮点数进行四舍五入?

网友D:
直接加0.5后取整 将原数加上0.5之后再向下取整即可

网友E:
可以通过将原数加上0.5后转换为浮点数,并直接截取整数部分得到四舍五入的结果。

网友F:
如何用c语言实现整数的四舍五入计算结果?

网友G:
浮点数有着固定的舍入规则。

网友A:
先将原数除以一个指定的精度,然后再将结果乘以该精度,最后将结果向下取整即可。

网友H:
具体方法的选择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和系统资源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

网友I:
要用C语言实现四舍五入?

网友J:
在C语言中,可以使用标准库函数round()来进行四舍五入操作。该函数会根据小数点后第一位的数值判断是否进位,如果是,则对整数部分加1,否则不变。

网友K:
楼主的这三种方法都比较常规  思路其实都差不多

网友L:
如果想要使用标准库函数round()的话 需要引用哪个头文件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如果想要使用标准库函数round()的话 需要引用哪个头文件呢

应该是math。h这个头文件 但是单片机c里边的这个头文件是不是没有这个函数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J:
在C语言中,可以使用标准库函数round()来进行四舍五入操作。该函数会根据小数点后第一位的数值判断是否进位 ...

round函数是EXCEL中的一个基本函数,作用按指定的位数对数值进行四舍五入

网友O:
四舍五入的话  感觉它的计算方法和需要得到的精度是有关系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F:
如何用c语言实现整数的四舍五入计算结果?

整数为什么还需要四舍五入呢 难道是十位以上的?

网友Q(2023-08-10):
直接加0、5后的整数,将原来的数加0、5后,四舍五入后再取下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