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相关] 做电机运动控制,G代码你知道吗

楼主(2023-04-24):
G代码是一种用于数控机床和其他自动化设备的指令语言,通常用于控制机床的加工运动、切削速度和进给速度等参数。G代码通过使用一系列预定义的指令来控制机床的运动轴,例如X、Y、Z轴等,以及其他辅助轴,如旋转轴和切削头。G代码通常使用简短的字母和数字来表示各种指令和参数,例如“G01”表示直线插补运动,而“F200”表示进给速度为200毫米/分钟。

G代码的格式通常由一个字母和一个或多个数字组成。字母表示指令类型,而数字表示具体的参数。例如,“G00 X10 Y20 Z30”表示将机床的X、Y和Z轴同时移动到坐标(10,20,30),而“M03 S1000”表示启动切割头并将其转速设为1000转/分钟。G代码通常使用标准的ASCII编码,并保存在文本文件中,因此可以使用文本编辑器进行编辑和修改。

在G代码中,有两种主要类型的指令:模态指令和非模态指令。模态指令通常会影响机床的运动状态,例如G00-G03(直线和圆弧插补)、G20/G21(英寸/毫米单位切换)和G90/G91(绝对/相对坐标模式切换)等。非模态指令通常只会对机床进行一次操作,例如M03/M04(启动/停止切割头)、M05(关闭切割头)和M30(程序结束)等。

G代码作为数控机床的主要控制方式,具有广泛的应用。它可以用于各种类型的机床,包括铣床、车床、钻床、激光切割机和3D打印机等。通过使用不同的G代码指令和参数,可以实现各种复杂的运动和加工过程。

楼主:
在G代码中,每个指令都有特定的格式和意义。以下是几个常见的指令格式和它们的意义:

G00/G01/G02/G03:这些是直线和圆弧插补指令。它们的格式如下:

G00/G01/G02/G03 X*** Y*** Z*** I*** J*** K*** F***

其中,“G00”表示快速定位运动,“G01”表示直线插补运动,“G02”和“G03”表示顺时针和逆时针圆弧插补运动。X、Y、Z表示轴的坐标值,I、J、K表示圆弧的半径值,F表示进给速度。

G20/G21:这些是英寸/毫米单位切换指令。它们的格式如下:

G20/G21

其中,“G20”表示切换到英寸单位,“G21”表示切换到毫米单位。

G90/G91:这些是绝对/相对坐标模式切换指令。它们的格式如下:

G90/G91

其中,“G90”表示切换到绝对坐标模式,“G91”表示切换到相对坐标模式。

M03/M04/M05:这些是切割头启动/停止指令。它们的格式如下:

M03/M04/M05 S***

其中,“M03”表示启动切割头,“M04”表示启动切割头并以逆时针方向旋转,而“M05”表示停止切割头。S表示切割头的转速。

M30:这是程序结束指令。它的格式如下:

M30

它表示程序结束,机床停止运动。

除了上述常见指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G代码指令,每个指令都有不同的格式和意义。通过编写正确的G代码程序,可以实现机床的各种运动和加工过程。

楼主:
G代码是由各种机床和控制系统定义和实现的,因此没有统一的完整手册。不过,不同机床和控制系统的G代码指令基本相同,一些常见的指令可以在它们的用户手册中找到。

对于通用的G代码指令,可以在一些网站上找到对应的手册,例如CNC Cookbook和CNC Programming。

此外,G代码指令也可以通过各种CAD/CAM软件生成,这些软件会自动生成相应的G代码,无需手动输入。

网友A:
G 代码是指定 NC 模块各种控制功能的标准化的

网友B:
使用G代码可以实现快速定位、逆圆插补、顺圆插补、中间点圆弧插补、半径编程、跳转加工

网友C:
G01 线性插补

G02 环形插补 CW(顺时针)

G04 停顿时间

G28 OPR

G50 最大主轴速度设置

网友D:
通用的G代码基本上适用于所有的类型的电机是吗

网友E:
还有一种代码是M代码 这两种代码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种代码是M代码 这两种代码的区别是什么呢

M代码起到机床的辅助控制作用。M代码在FANUC程序中M代码定义为,辅助功能代码

网友G:
这个必须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