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胎压传感器一般是安装在哪?

楼主(2023-04-24):
胎压传感器是装在轮毂上的吗?

网友A:
胎压监测传感器安装在轮胎上,一般在气门嘴位置

网友B:
胎压监测显示屏一般放在中控台面上,中控台里面中间位置安装了很多的电子设备,对无线射频干扰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C:
胎压传感器是简单的胎压监测系统,利用ABS的感测功能来比较轮胎的旋转圈数,胎压不足的轮胎圆周长会变短,四只轮胎有一只胎压不足,行驶时旋转圈数便会和其他轮胎不同

网友D:
如果车辆加装的是外置式监测传感器的话,一般会加装在轮胎上气门嘴的位置

网友E:
如果车辆加装的是内置式监测传感器的话,该部件一般会安装在轮胎内部,这种形式相较于其他传感器的安装来说会比较稳定,轮胎内部的温度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监测出来的数据会更加准确

网友F:
如果车辆加装的是外置式监测传感器的话,一般会加装在轮胎上气门嘴的位置,因为这种形式会将传感器暴露在外面,多多少少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可能监测出来的数据没有内置式那么准确,因此价格会比较便宜一些,而且安装更方便,一般情况下1~2分钟即可解决。

网友G:
胎压传感器一般都是内置的,也有安装在气门芯的,但是这种不安全。

网友H:
大部分都是装在内部的,这样安全些。

楼主(2023-06-13):
引用 网友A:
胎压监测传感器安装在轮胎上,一般在气门嘴位置

怎么连接的主控?感觉是用无线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胎压监测显示屏一般放在中控台面上,中控台里面中间位置安装了很多的电子设备,对无线射频干扰有一定的影响 ...

显示肯定是在中控屏上,但是传感器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胎压传感器是简单的胎压监测系统,利用ABS的感测功能来比较轮胎的旋转圈数,胎压不足的轮胎圆周长会变短, ...

这种方式会不会只是辅助?我记得我车没启动的时候就显示有个胎漏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车辆加装的是外置式监测传感器的话,一般会加装在轮胎上气门嘴的位置,因为这种形式会将传感器暴露在外 ...

通过什么方式把数据传给汽车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胎压传感器一般都是内置的,也有安装在气门芯的,但是这种不安全。

内置的?内置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