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一下cubemx和keil如何跟RTT studio对接呀?

楼主(2023-04-24):
请问一下cubemx和keil如何跟RTT studio对接呀?
STM cubeIDE->RTT studio
Keil->RTT studio

网友A:
RTT Studio中安装并配置,确保没有问题

网友B:
一般规格书或说明书中有

网友C:
找到对应匹配的数据线连接两端

网友D:
接口可能会因不同的模块而有所不同,具体的看是什么

网友E:
可以将RTT Studio集成到CubeMX项目中,并使用RTT Studio来编译和构建项目

网友F:
选择适合你的连接线连接

网友G:
得注意一下时钟设置

网友H:
你是用在什么上啊

网友I:
得看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J:
建议看一看官方文档

网友K:
RTT Studio使用起来咋样?和KEIL,IAR相比如何?

网友A:
外设资源都够了吗

网友L:
在脚本文件中添加必要的头文件和库文件

网友M:
RTT Studio需要STM32CubeMXKeil MDK-ARM等工具支持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N:
这个得STM32系统中进行仿真和调试

网友E:
一般是摄像头模块连接到STM32GPIO引脚,然后对其进行设置,再重新打开就能使用

网友G:
Discovery编程软件中配置摄像头模块的地址、波特率等

网友O:
RTT Studio有很多的编译和调试工具,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