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配套工具]
请教各位rt-thread软件定时器大家一般怎么用 ?

楼主(2023-04-24):
请教各位,rt-thread软件定时器大家一般怎么用 ?
按文档说明 软定时器是在一个单独的任务里运行,不能在定时器里做会导致延时的操作,所以在项目中,需要定时器的时候,我在定时器 timeout 回调接口里面使用 rt_mq_send 发送一个消息给自定义的任务,在任务里接收这个消息以完成 实际的定时操作,不过发现跑一段时间后就会挂掉
跟踪进去一般是 定时器里发送 消息时出错

网友A:
用rt_timer_start函数,将定时器加入到系统的定时器链表中

网友B:
软件定时器一般还是用于特点任务计时吧

网友C:
在RT-Thread操作系统中定时器分为两种——硬件定时器和软件定时器。

网友D:
设置定时器超时时间和循环次数等参数。

网友E:
RT-Thread 提供了多种定时器实现方式。

网友F:
RT-Thread定时器默认的方式是 HARD_TIMER模式吧

网友G:
软件定时器是一种基于RTOS内核的轻量级定时器,可以通过API函数方便地创建、启动和停止定时器,并在定时器超时时触发回调函数执行相应任务。

网友:
rtthread定时器只能说1000吗

网友H:
定时器也基于类似的系统节拍,提供了基于节拍整数倍的定时能力

网友I:
当定时器超时时,会自动调用预设的回调函数,并执行相应任务。

网友J:
使用rt_timer_init()函数创建了一个定时器对象,并设置了回调函数为timer_callback(),超时时间为1000ms,循环周期为RT_TIMER_FLAG_PERIODIC。然后使用rt_timer_start()函数启动定时器,触发定时器超时的回调函数。最后使用rt_timer_stop()函数停止定时器。

网友K:
定时器回调

网友L:
在实际应用中,还需要考虑定时器优先级、任务占用率和系统资源等问题,以确保定时器能够可靠地运行并满足实际需求。

网友M:
可以使用rt_timer_create()函数创建一个新的定时器对象,并设置定时器名称、回调函数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