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用RT-Thread怎样设置串口1.5 个停止位呢?

楼主(2023-04-24):
STM32F103用RT-Thread怎样设置串口1.5 个停止位呢?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可以通过设置USART1_BAUDCTL和USART1_STOPBITS位来实现

网友B:
修改初始代码就行

网友C:
你得确保RT-Thread的底层是没问题的

网友D:
得在STM32F103微控制器中运行程序

网友E:
串口需要注意是否通信正常

网友F:
根据微控制器的具体型号和配置,写代码调整参数

网友G:
在修改波特率,校验位等地方进行修改即可。

网友H:
为啥要设置1.5个停止位?

网友I:
用专门的配置软件即可。

网友J:
可以通过设置USART1的波特率来设置串口的停止位

网友K:
你把引脚配置为9600波特率,在设置寄存器的B0位为1

网友L:
我记得这里有串口配置的啊,就是能配置成1.5停止位还是2个停止位来着

网友M:
没用过RTT,但是你可以正常的配置串口吧,应该都有注释的

网友N(2024-06-01):
超出 120 个字节则必须用 idata 显式的指定为间接寻址

网友O:
靠近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远多于相距较远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

网友P:
small 模式下未指存储类型的变量默认为data型

网友Q:
离线式变换器

网友R:
一般要进行内存优化,尽量提高内存的使用效率

网友S:
经变压器映射成这么多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