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RT-Thread的stlink接口烧录后乱码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04-24):
烧录时正常运行,拔掉stlink接口后乱码,但依旧运行

网友A:
如果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波特率不一致,会导致数据解析错误,从而出现乱码。

网友B:
波特率出错或者其他串口设置出错。

网友C:
可以采取屏蔽线、滤波器等措施来降低噪声对串口通信的干扰。

网友D:
如果串口模块供电电压不稳定,会导致串口通信数据丢失或出错,从而出现乱码。

网友:
串口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E:
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波特率不一致,就会导致数据解析错误,出现乱码。

网友F:
是不是没有共地呢

网友G:
在拔掉ST-Link接口后,由于外界环境的噪声和干扰,可能会导致串口通信数据出现错误,从而导致乱码。

网友H:
请检查串口线是否连接正确,是否松动

网友:
是不是硬件的问题呢

网友I:
在高频噪声较大的环境下,串口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从而导致数据传输异常,出现乱码。

网友J:
乱码很正常 ,硬件的接收当然要可能出现预料外的数据

网友K:
这个是上位机的问题吗

网友L:
是不是波特率的问题啊

网友M:
应该是波特率的问题

网友N:
是不是串口没有公地?

网友O:
芯片的供电是哪里提供的?

网友P:
有复位键吗?按一下复位键看看还乱码不了。

网友Q:
是波特率的问题吧

网友R(2023-12-28):
应该是共地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S(2024-03-08):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T:
编程器定位插字节

网友U:
缩短距离较近的电容的寿命

网友V:
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

网友W:
大地的地会通过散热器(用绝缘体与漏极隔开)从这些节点获取能量

网友X:
具存储功能的存储器芯片也能加密

网友Y:
紫外光复位保护电路是不行的

网友Z:
交流节点会引起特有的问题

网友AA:
大部分能够读取或者识别Flash上的数据就能够获得Firmware文件

网友AB:
微探针技术都属于侵入型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