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t_socket有时候会返回错误信息如何解决?

楼主(2023-04-24):
mcu+esp8266 使用at组件连接阿里云iot,已经能正常连接并发布数据,也可以收到云端返回,但是接收返回的数据,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AT recvfrom input data or length error!,

调试跟踪发现问题是在 at_socket.c 这个函数里面报错,len=0 。如下图:

知道如何解决,请大佬帮忙看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2024-01-22):
检查网络连接

网友B:
查看设备的日志文件

网友C:
更新固件

网友D(2024-06-06):
逐渐变细的孔(也称为邮票孔)变得越来越普遍

网友E:
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测试

网友F:
正激: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G:
是两根线分别对地的噪声

网友H:
并在必要时进行去毛刺。

网友I:
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再次测试输出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J:
表征负载能力的指标是负载能力和负载能力上升时间

网友K:
直至电感器饱和,使开关器件烧毁。好的元器件就到唯样商城。图中的D3与N3构成的磁通复位电路,提供了泄放多余磁能的渠道

网友L:
一些静态测试参数还包括波浪、纹波、起伏和静态输出电压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