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在env工具中添加其他编译工具链呢?

楼主(2023-04-24):
我想要编译 qemu_virt64_riscv 这个平台;
我直接在env中使用scons编译时提示找不到编译工具链,于是我在仓库中下载了一个riscv的编译工具链到本地,并将bin文件添加到电脑的环境变量中,重启env后执行

set RTT_EXEC_PATH=C:/Users/TXH15/Downloads/sdk-toolchain-RISC-V-GCC-master/bin;

再次进行编译,但结果还是不对。
请问我应该怎么去添加编译工具链,实现正常的编译。

网友A:
你确定安装上RISC-V工具链了么

网友B:
你的环境配置设置了么

网友C:
确保参数都正确,差一个.都不行

网友D:
需要安装RISC-V工具链并设置环境变量

网友E:
RISC-V工具链的bin文件添加到系统环境变量中

网友F:
不好使的话卸载重新安装

网友G:
估计电脑都要重启的吧

网友H:
唉,路径的问题是太难弄了,不好玩

网友I:
路径弄好之后,最好不要在C盘,不然就要权限跟上

网友J:
你换个盘试试吧,C盘要求的权限有点高

网友K(2023-05-25):
没有安装正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