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cons --dist后拷贝出去打开keil工程路径错误是何原因?

楼主(2023-04-24):
scons —dist 之后,拷贝dist中的工程到其他目录,打开keil工程,路径错误,

网友A:
工作目录有没有被覆盖

网友B:
可能是因为 dist 目录中的文件或文件夹在其他目录中的位置不正确

网友C:
dist 目录中的文件或文件夹在 dist 目录中的位置不对也可能

网友D:
换个参数来解决

网友E:
是不是没拷贝上

网友F:
看一下文件还在不在

网友G:
dist目录下的文件有没有移动位置

网友H:
可以尝试重新生成Makefile等生成dist文件的工具

网友I:
重新安装scons等编译工具也行

网友J:
scons--recursive选项来递归地拷贝dist目录中的子目录,这样就可以找到并处理整个dist工程

网友K(2023-05-25):
是不是文件路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