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基于STM32F103C8T6+ESP8266温室大棚远程监控系统

楼主:
一、项目功能

1、检测环境温湿度并显示;

2、检测土壤湿度并显示;

3、检测环境光照强度并显示;

4、检测环境中CO2并显示;

5、通过ESP8266将数据上传云平台和手机app;

6、超限蜂鸣器报警和电机系统工作;

二、原理图

楼主(2023-04-25):
ATK-ESP8266WiFi模块固件烧录
使用的是正点原子的ESP8266模块

固件烧录

alientek_esp8266_32MC1_v2.4.bin           0x0000

esp_init_data_default_v08.bin                 0x3fc000

楼主:
文件校验

楼主:
五、原子云设置
首先我们进入原子云 原子云-用户登录 ,没有账号的需要先注册一个账号。

注册好之后就进入了以下页面,我们首先点击设备管理注册一个设备。

楼主:
点击新增设备选择ESP8266

楼主:
设备名称随便输入,密码设置12345678,否则无法连接上!!!

楼主:
创建好设备之后就像下面一样,记住这个编号,后面会用到。可以看到现在状态是断开的。

楼主:
创建好设备之后,我们需要再创建一个分组。
我们点击分组管理,选择创建分组,分组名称自己填写

楼主:
然后我们还需要将我们创建好的设备添加进分组,刚创建好的分组,设备数量是0个,当我们把设备添加进分组之后,设备数量会变成1,如下图:

楼主:
最后,我们点击账号信息,记住这个API,这是我们登录原子云demo的”账号密码“

楼主:
至此,云端的设置就大功告成了!

六、手机APP设置
注意:手机需要开热点!!!!

热点名称:“1234”

热点密码:“12345678”

楼主:
登陆APP时填写上面提到的API账号信息

楼主:
点击分组名称进入下一界面

楼主:
点击设备名称进入下一界面,由于实物没上电,此时设备状态显示断开。

楼主:
进入数据显示界面,点击订阅设备消息获取数据

楼主:
七、程序

部分程序

void ESP8266_Station_Mode_yuanziyun_Test ( void )
{
        char i = 0;
   uint8_t value1 = 0, value2 = 0;
    uint8_t ucStatus;
    char cStr [ 100 ] = { 0 };

    uint8_t ucId;
    char cStr1 [ 100 ] = { 0 };
    char * pCh;

    printf ( "\r\n正在配置 ESP8266 ......\r\n" );

    //macESP8266_CH_ENABLE();                                                                                        //使能ESP8266   使用的模块默认被使能  所以词句代码不起作用 可以删除

    //1、向模块发送测试指令 AT
    ESP8266_AT_Test ();
    //2、设置模块模式为STA模式 AT+CWMODE=1
    ESP8266_Net_Mode_Choose ( STA );
    //3、设置要连接路由器的 ID 和密码
    while ( ! ESP8266_JoinAP ( macUser_ESP8266_ApSsid, macUser_ESP8266_ApPwd ) )
        {
                Get_DHT11_Dat();
                Get_Soil_Light_CO2_Dat();

        }
    //4、连接原子云 发送设备编号和密码
    while ( ! ESP8266_ConnectYuanziyun ( yuanziyun_DeviceID, yuanziyun_DevicePassWord ) )
        {
                Get_DHT11_Dat();
                Get_Soil_Light_CO2_Dat();
        }

    printf ( "\r\n配置 ESP8266 完毕\r\n" );
    while ( 1 )
    {
                Get_DHT11_Dat();
                Get_Soil_Light_CO2_Dat();
                alarm();
//                sprintf ( cStr, "\r\10 20 30 40 50 \r\n");
//        printf ( "%s", cStr );                                             //打印数据
        ESP8266_SendString ( ENABLE, strtemp, 0, Single_ID_0 );               //通过透传模式 发送信息到原子云
                ESP8266_SendString ( ENABLE, "\r\n", 0, Single_ID_0 );
         ESP8266_SendString ( ENABLE, strhumi, 0, Single_ID_0 );
                ESP8266_SendString ( ENABLE, "\r\n", 0, Single_ID_0 );
                ESP8266_SendString ( ENABLE, adcxstr, 0, Single_ID_0 );
                ESP8266_SendString ( ENABLE, "\r\n", 0, Single_ID_0 );
                ESP8266_SendString ( ENABLE, soilstr, 0, Single_ID_0 );
                ESP8266_SendString ( ENABLE, "\r\n", 0, Single_ID_0 );
                ESP8266_SendString ( ENABLE, co2str, 0, Single_ID_0 );
                ESP8266_SendString ( ENABLE, "\r\n", 0, Single_ID_0 );
                Delay_ms ( 100 );

    }
}

网友A:
现STM32F103C8T6与ESP8266模块结合的温室大棚远程控制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了。

网友B:
esp8266WIFI模块怎么通过STM32自组网

网友C:
可以使用HTTP或MQTT等协议来实现远程控制。

网友D:
使用STM32CubeMX和Keil等工具生成STM32F103C8T6的项目,并在主函数中编写相关控制逻辑。将ESP8266的AT指令封装成函数供主程序调用。

网友E:
esp8266为什么还要stm32

网友F:
将ESP8266模块通过串口连接至STM32F103C8T6。可以将ESP8266的TX引脚连接到STM32F103C8T6的RX引脚,将ESP8266的RX引脚连接到STM32F103C8T6的TX引脚。还需要将ESP8266的GND引脚连接到STM32F103C8T6的GND引脚,将ESP8266的VCC引脚连接到STM32F103C8T6的3.3V引脚。

网友G:
STM32和ESP8266哪个作为硬件比较简单?

网友H:
stm32+esp8266怎么将数据传给云平台

网友I:
使用MQTT协议可以订阅一个主题,在手机APP或Web页面上向该主题发布消息,从而控制温室大棚。在STM32F103C8T6上可以使用MQTT客户端库实现与MQTT服务器的通信。

网友J:
esp32的io口能直接连stm32的io口来控制吗?

网友K:
stm32与串口WiFi模块ESP8266如何配置

网友L:
esp32at开发方式中,哪种速度最快

网友M:
可不可以直接用esp32来代替stm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