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cons使用dist生成的工程缺少文件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04-24):
env工具:env_released_1.3.5
使用scons —dist指令打包工程,打开生成的工程,提示缺少文件路径

网友A:
有可能配置文件被更改了

网友B:
使用scons进行打包时,路径可能没对

网友C:
确保所有指定的文件路径都是正确的

网友D:
在一些情况下,用户可能需要手动设置环境变量以正确地处理scons

网友E:
可能需要手动设置正确的工程名称

网友F:
工程名(包括路径)是对的么

网友G:
有时候dist指令可能无法正确处理工程名

网友H:
不同环境下也不一样吧

网友I:
路径已经被其他程序或进程占用也会出问题的

网友J:
关闭程序,重新试试呢

网友K(2023-05-25):
要设置工程名吧